[STC单片机] 单片机接入电路出现问题

楼主(2016-07-30):
STC单片机输出PWM波形经过DA转换后为4.45V,当接到电源回路中时变为0.23V。请大神指点!!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

怎么解决了

网友B:
lz 不好意思说...连个运放也不放还想有驱动能力啊....

网友C(2016-12-14):
PWM经过RC后,估计只能有2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