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请问CCS软件里gel文件和cmd文件作用是什么?看什么资料弄...

楼主(2016-07-31):
请问CCS软件里gel文件和cmd文件作用是什么?看什么资料才能弄懂。谢谢!
之前是CCS3.3软件,里面项目有gel文件,还有cmd文件,这两个有啥用?我在ccs613安装目录下找到一个C6416.cmd文件。内容看了看只知道有一块是存储器地址说明,下面是什么不知道了。后面附这个cmd文件内容。

我只懂C语言。汇编不怎么懂。能否开发DSP?

附:C6416.cmd
/****************************************************************************/
/*  C6416.cmd                                                               */
/*  Copyright (c) 2010 Texas Instruments Incorporated                       */
/*  Author: Rafael de Souza                                                 */
/*                                                                          */
/*    Description: This file is a sample linker command file that can be    */
/*                 used for linking programs built with the C compiler and  */
/*                 running the resulting .out file on an TMS320C6416        */
/*                 device.  Use it as a guideline.  You will want to        */
/*                 change the memory layout to match your specific C6xxx    */
/*                 target system.  You may want to change the allocation    */
/*                 scheme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your program.            */
/*                                                                          */
/****************************************************************************/

MEMORY
{
    L2RAM:     o = 0x00000000  l = 0x00100000  /* 1MB L2 Internal RAM */
    EMIFBCE0:  o = 0x60000000  l = 0x04000000  /* 64MB EMIFB CE0 */
    EMIFBCE1:  o = 0x64000000  l = 0x04000000  /* 64MB EMIFB CE1 */
    EMIFBCE2:  o = 0x68000000  l = 0x04000000  /* 64MB EMIFB CE2 */
    EMIFBCE3:  o = 0x6C000000  l = 0x04000000  /* 64MB EMIFB CE3 */
    EMIFACE0:  o = 0x80000000  l = 0x10000000  /* 256MB EMIFA CE0 */
    EMIFACE1:  o = 0x90000000  l = 0x10000000  /* 256MB EMIFA CE1 */
    EMIFACE2:  o = 0xA0000000  l = 0x10000000  /* 256MB EMIFA CE2 */
    EMIFACE3:  o = 0xB0000000  l = 0x10000000  /* 256MB EMIFA CE3 */
}

SECTIONS
{
    .text          >  L2RAM
    .stack         >  L2RAM
    .bss           >  L2RAM
    .cio           >  L2RAM
    .const         >  L2RAM
    .data          >  L2RAM
    .switch        >  L2RAM
    .sysmem        >  L2RAM
    .far           >  L2RAM
    .args          >  L2RAM
    .ppinfo        >  L2RAM
    .ppdata        >  L2RAM

    /* COFF sections */
    .pinit         >  L2RAM
    .cinit         >  L2RAM

    /* EABI sections */
    .binit         >  L2RAM
    .init_array    >  L2RAM
    .neardata      >  L2RAM
    .fardata       >  L2RAM
    .rodata        >  L2RAM
    .c6xabi.exidx  >  L2RAM
    .c6xabi.extab  >  L2RAM
}

楼主:
我翻译了一下文件头部的说明,如下:
第一行是说明一下文件名叫“C6416.cmd”,第二行是德州仪器有限责任公司的版权声明。第三行是作者的名字“Rafael de Souza”。后面接着是文件的描述:
本文件是一个样例链接器命令文件,可以被用于链接C编译器建立的程序并在一个TMS320C6416器件上运行生成的.out文件。使用它作为一个向导。 你会想要改变内存布局以适应你的特定C6xxx目标系统。你可能想要根据你的程序大小而改变分配策略。

楼主:
还有,我安装CCS613怎么老失败,安装了三次了,安装完只有几个文档和驱动,没有主程序。难道是我开着360的原因?
为了安全没有错啊。

楼主:
已经卸载,删除安装目标文件夹所有内容。重启,安装360拦截时选择了一次“不再提醒,同意”安装成功。

网友A:
cmd文件是分配存储空间用的。

网友B:
下次记得安装CCS或者所有软件记得先把杀毒软件关闭,否则就可能不能正常运行。

CMD就是用来分配程序、数据的空间,大小你可以修改的,注意不要重叠,你可以指定让各个section存放什么内容,很多section是默认的,.text就是用来放程序的,.data是用来放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