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RC并联电路的响应

楼主(2016-07-31):
如图所示,图中电容C为线性时不变电容,初始电压为Vo,电阻R为非线性电阻。

question: 既然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那回路中电流能突变吗?

楼主:
这个求解开关闭合电流的方法,水平高!!!!!
记录先:

楼主:
大师的S域分析技术,已经出神入化了:

楼主:
楼上的图下面,俺给加句话,就完美了:

可看出,其本质就是两个电容的并联,且给出了短路那个并联等效电容后相应的电压(阶跃函数)

网友A:
离开了时间谈突变,无异于耍流氓。
理想只是为了便于理解,理解了后还是要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开了时间谈突变,无异于耍流氓。
理想只是为了便于理解,理解了后还是要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 ...

理论(或理想)与实践(或实际情形)之间是辩证关系,谁也离不开谁。
而且相比之下,理论家占优,理论家搞实践不会比实践家差。当然,水货理论家是另回事了。

这几个贴子都是小问题,但背后隐藏的全是大问题,而且是很实际,很实用的问题。

比如,对于下图的双稳多谐振荡器,倘若顶楼问题解决不了,也就根本不可能知道为何这个电路理论上是无**常工作的,但真正制版出来却一定是能工作的原因。

网友B:
看这位老外,真的有点象中国的大学教授。
不同的是:中国的教授说出来的理论自己都没搞清楚;这老外说出来的理论自己搞清楚了。

楼主:
虽然加入合伙人了,但资料不太想上传,是因为很有很多顾虑:
其一,有很多人太狂傲了,这个态度会决定他要么盲目崇拜,要么目空一切。总之,这类人很难提高,很难有进步了。
正如学校墙上喜欢贴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实际上大家都能谦虚好学,我口干舌燥做成的45分钟视频,给个合伙人标定的最低价--1毛钱--也无所谓了,不指望靠这个吃饭,更不指望靠这个能发财,只是大家都喜欢玩这个东西,每天都有进步,就够了。

其二,很多人太盲目信赖教科书,看到跟教科书上不同的说法,就难以接受。
这个对于工科人来说,会非常麻烦,因为随着对事物认识深入,理解起来肯定是要改变的,这个不像数学那么死,1加1永远都等于2.(尽管计算机里是等于10)。比如对于晶体管,由于工艺不同,30年前的参数和现在真是大不同,参数不同,会导致相关的理论全都变了。所以太执著就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这位老外,真的有点象中国的大学教授。
不同的是:中国的教授说出来的理论自己都没搞清楚;这老外说出来 ...

哪位老外?

网友D:
可能他认错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哪位老外?

“老9头像”那位老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9头像”那位老外?

通过一个头像的猜测,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业余爱好甚至是职业!
yuan说此头像是国外某娱乐明星?!,连名字都说出来了。

从事模拟IC实际上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模拟IC界德高望重大佬。

网友F:
这个电路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为啥要搞那么复杂。

在开关接通会后,R上的初始电压应该就等于电容的初始电压V0。这是一个一阶电路。R上的电压应该随着时间不短衰减。

V0*e^(-t/RC)

这个电路上,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电容电压如果突变,需要有冲激电流来支持。这个电路中,如果有冲激电流,电阻上必然有冲激电压,而电容上的电压只是突变,不是冲激电压,会满足不了KVL。
所有这个电路电容电压不能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为啥要搞那么复杂。

在开关接通会后,R上的初始电压应该就等于电容的初始电压V ...

问的是电流啊!顶楼最后一句!

网友F:
既然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那么电阻上的电压在开关接通前后分别是0和V0,电阻上电流自然是从0变化到V0/R。电阻上的电流在开关闭合前后是突变的。
冲激与突变是不同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电容的电压不能突变,那么电阻上的电压在开关接通前后分别是0和V0,电阻上电流自然是从0变化到V0/R。电 ...

你把R看成线性时不变电阻了,顶楼已经说了:电阻R为非线性电阻

网友F:
哈哈,不好意思,没有仔细看。

R为非线性电阻,怎么个非线性法?你有它的VI曲线吗?时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不好意思,没有仔细看。

R为非线性电阻,怎么个非线性法?你有它的VI曲线吗?时变呢? ...

那就不要管了,因为问的是有无突变的可能,你直接说有可能就行了。

于是下个问题来,已知电压是不能突变的,于是Cdv/dt=i也不能突变啊?这不矛盾了么?

楼主:
不要**冻,同样思考7天后,再回答不迟!很多东西看着简单,感觉很有把握的样子。。。

网友F:
电阻R不管是不是线性还是非线性,它在一个时刻的电流只与此时刻的电压相关,没有**性。

“已知电压是不能突变的,于是Cdv/dt=i也不能突变啊?这不矛盾了么?”

这个说法我觉得值得商榷。
在这个电路中,电容上的电压没有突变,电压是连续的。在0-之前它都是V0,在0+之后它是衰减的指数函数。
电压这个函数是连续的,不代表它的导数是连续的。它的导数在0时刻发生了突变,由0变化为-V0/RC。

网友G:
时间区间【-∞,+∞】
要是从0s开始算,电压V0初始值,0+跟0比,没有突变,
0时刻,C*dv/dt = I = V0/R,0+跟0比,电流也没有突变
就是你这个电路,没看到谁在突变。谁看见突变了?

你要是定义把0-时刻拉进来,并且都定义为0,电流突变了;电压?当然也突变了。

突变的定义是导数不连续,对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阻R不管是不是线性还是非线性,它在一个时刻的电流只与此时刻的电压相关,没有**性。

【-∞,0)电压都是V0 ? 那电流I = 0 ? 它不放电吗?
我觉得电容电压V=0合理。

楼主的电路没有加上开关。 电容上的电压在开关闭合之前都是保持不变的,闭合之后才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阻R不管是不是线性还是非线性,它在一个时刻的电流只与此时刻的电压相关,没有**性。

画个示意图吧

图中,上面是电容电压波形,下图是电流波形,绿圈表示突变部分!

网友H:
给个简单的“非线性”电阻的I~V关系:

具体各位自己去分析。

网友H:
关键点根本不在于此,而在于这句话:

已知电压是不能突变的,于是Cdv/dt=i也不能突变啊

基本的数学都没过关!

网友G:
突变的定义是啥来着? 导数不连续?,还是函数不连续?

网友G:
电容的放电电压,这算突变么? 数值突变?趋势突变?

网友G:
要是大家说的突变不是同一个突变,那不是坏事了?

网友I:
电容的基因突变了?

楼主:
数学没过关!

假设拐点电流为1A和2A,dV/dt分别由某一正值,突变到0,明显不合题意!
图中拐点处,像图中绿线所表,才符合题意!

叫思考一个星期再回答,意思是不要像现在跟挤牙膏一样,一天挤一点。
一次干净利落回答完,多好啊!

网友F:
1.我一直把楼主的帖子当做有个开关,问开关闭合前后电阻中的电流是否有突变。这种情况下,电阻中的电流是有突变的。

2.现在看了是误会楼主的意思了,说的是电路就是这样,没有开关。只是电阻是非线性的。HWM也给出了一个非线性电阻的曲线。
就按照这个曲线讲。如果开始的时候电容上的电压是足够大的,电阻上的电流是指数衰减,一直到电流达到2A。
电流在达到2A的时候,会瞬间变化到1A,然后再指数衰减。(电容在放电,电压会降低)

假设在电流大于2A的时候,电阻的值是R2,在电流小于1A的时候,电阻值是R1。有这样的关系R1>R2。

所以如果电阻是非线性的,电阻上的电流是有可能跳变的。
但是这一切和教科书上的东西并不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我一直把楼主的帖子当做有个开关,问开关闭合前后电阻中的电流是否有突变。这种情况下,电阻中的电流是有 ...

好,先把连续不可导问题放一边先。就用理想折现图。

按照你的意思,电容初始电压足够大,对应电流大于2A处。
此时放电,当电容放到2A,对应电压为VA时,由于水平这条线是个电压源,此时电压源电压等于电容上的电压,此时好比有个初始电压为10V的电容,你并个10V直流电源(极性同Vo)在上面,请问回路电流是多少?

网友G:
电流是0

网友F:
“”“此时好比有个初始电压为10V的电容,你并个10V直流电源(极性同Vo)在上面”
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个电阻的VI曲线与直流电源的VI曲线不是完全相同。这个电阻的VI曲线只有一段是水平的。

从这个电阻的VI曲线来看,电压为VA的时候,电流在1A到2A之间,不会是0A。

如果我们认同这个说法,在VA电压的时候,由于回路中存在电流,所以电容会继续放电,很显然电容的电压会降低。
由于电阻的VI曲线的束缚,电流只能瞬间从2A跳变到1A。

另外HWM指出的问题,我觉得HWM是正确的。除非你讲的包含了通常之外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此时好比有个初始电压为10V的电容,你并个10V直流电源(极性同Vo)在上面”
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因 ...

我不说了么:

由于水平这条线是个电压源,

网友G:
水平那一段,不理解。一种电阻,在某一个电压下,可以是任意一种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水平那一段,不理解。一种电阻,在某一个电压下,可以是任意一种电流?

这是H大师思考问题,下面我就不负责了,有事问他。
这样挤牙膏似的对答,半天一句,太受罪了,比如针对这句:

//如果我们认同这个说法,在VA电压的时候,由于回路中存在电流,所以电容会继续放电,很显然电容的电压会降低。
由于电阻的VI曲线的束缚,电流只能瞬间从2A跳变到1A。//

下面就要考虑为何从2A到1A这段,所需时间是0?

我感兴趣的是27楼那个图!

从2A到1A的时间为0有何不可?违反了电路中的什么原理?

网友H:
显然有关系:

网友H:
如果电容初始电压V0大于Va,那么有结果:

网友H:
看似LZ给出了那么多“题目”,明眼人一看就知道LZ其实根本就不懂,所以也不知道这些“题目”的答案。

其实,LZ就是拿着问题来“讨教”的,但却装着一副特别有学问的样子。

可惜,忽悠错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似LZ给出了那么多“题目”,明眼人一看就知道LZ其实根本就不懂,所以也不知道这些“题目”的答案。

我讨教半天,你不也没“教”我么?做的是自己出的题目。

27楼和43楼,才是我要讨教的,你教我啊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电容初始电压V0大于Va,那么有结果:

咱俩这都打交道3,4年了,根据经验,你看我什么时候像个好人的?
一直都坏!

你觉的像我这样的不好的人,会出个简单一阶线性电路分析问题(尽管分3段)给你玩么???
哪本书上不说一阶电路3要素:初始值,终值和时常?

你要感觉简单,做43楼那题。

网友F:
1.开始的时候你没有给出R的VI曲线,我们就利用HWM给出的VI曲线分析的时候,你没有提出反对。

2.HWM的给出的VI曲线,HWM和我都给出了分析,我们的分析过程有什么问题,请直接提出来。
而不是给新的曲线,把问题复杂化。

3.你43楼给的VI曲线分析起来实际上也是一回事。只是曲线不同了,导致有两个解。
3.1 电阻上的电压从Vc开始下降,下降到Va的时候,沿着最左侧的线继续下降。电阻上电压始终是连续的。电阻上的电流在电压为Va的时候有突变。
3.2 电阻上的电压从Vc开始下降,下降到Va的时候,沿着最右侧的线继续下降,一直下降到Vb。之后沿着最左侧的线继续下降。电压始终是连续的。电阻上的电流在电压为Vb的时候有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水平那一段,不理解。一种电阻,在某一个电压下,可以是任意一种电流?

有源电流镜或恒流源啊。
无源的一般做不到。

楼主:
等两个小时,没人玩就结贴了哈!

其实这才刚开始,看的都是小儿科问题,后面还有复杂的多的,比如:

这些问题,你如果之前没研究过,现在才开始琢磨,要耗掉你不少时间,比如上图有几个平衡点啊?
所以一个帖子扯几句=节省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

没人玩就结贴了哈,以后我不在回复本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开始的时候你没有给出R的VI曲线,我们就利用HWM给出的VI曲线分析的时候,你没有提出反对。

2.HWM的给出 ...

关于1.实际上对于此类问题,不该出现那种类型的vi线(电容怕电压),但考虑只是问题只是简单分析有无突变可能,故不计较!

关于3,纠正你一个错误,不是两个解,而是无解!!!
图形随便改一下,仍是3段直线,但难度大增!不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开始的时候你没有给出R的VI曲线,我们就利用HWM给出的VI曲线分析的时候,你没有提出反对。

2.HWM的给出 ...

关于2,常规教材分析此类问题,都是3要素论,这会导致固定思维模式!
比如,请问电压电流为何要那样走动,其策动力是什么?

网友F:
大家就事论事,应该把事情简单化,而不是复杂化。
你就直接说HWM分析的哪个地方错了,怎么错了。
我分析的你的图哪个地方错了,怎么错了,正确的分析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的分析都是建立在集总电路的基础之上,不是集总电路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家就事论事,应该把事情简单化,而不是复杂化。
你就直接说HWM分析的哪个地方错了,怎么错了。
我分析的 ...

目前为止,帖子没删一个,我何时说你错了的?
只是问几个为什么而已么?

楼主:
休息了各位!

网友J:
引用 楼主:
理论(或理想)与实践(或实际情形)之间是辩证关系,谁也离不开谁。
而且相比之下,理论家占优,理论家 ...

6楼电路分析不难,为何您说:"这个电路理论上是无**常工作的"?
Ra=Rb。上电,假定uoVcc,经 R对电容C充电,电位高于运放+Vcc/2电位时,uo翻转-Vcc,电容经R放电至低于运放+-Vcc/2电位时,uo又翻转Vcc,再经R对电容充电,如此反复,uo输出矩形波。

楼主:
引用 网友J:
6楼电路分析不难,为何您说:"这个电路理论上是无**常工作的"?
设Ra=Rb。上电,假定uo为Vcc,经 R对电容 ...

一种简洁验证方法是用仿真器仿它能不能振!图中运放用理想压控模型,很简单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题目不是正常人玩的来的,估计要有点的,才能混沌起来。不过x大已经把两位大师的精髓练就成功上身, ...

不同人的粉丝,觉悟都不一样,事情还没讲,甚至还没透漏,就能猜到。

不过人家就满足于一阶线性电路分析,没办法了。

这个图,我老是感觉怪怪的,哪儿好像不对劲,戴上眼镜一看,哦,原来这地方暗藏一条白线!!!真会出题目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J:
6楼电路分析不难,为何您说:"这个电路理论上是无**常工作的"?
设Ra=Rb。上电,假定uo为Vcc,经 R对电容 ...

不对,按照你这样分析,都能震荡了,比如

网友G:
振不了。看着环路频响,看起来有可能震荡。
把正反馈电阻去掉,实际电路也可能震荡,但是仿真不会震荡
加入噪声源刺激它,震荡的不稳定、幅度不稳定。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振不了。看着环路频响,看起来有可能震荡。
把正反馈电阻去掉,实际电路也可能震荡,但是仿真不会震荡
加入 ...

    这应该就是X大所讲的,理论分析不能正常工作,而实际可以振荡。注意问题是振荡频率与运放参数的选择;合适的参数,单运放就可以产生三角形波。这个电路以前有发过帖:

“请教一个经典矩形波发生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691118-1-1.html
(出处: 21ic电子技术论坛)”

网友J:
如果真的理论分析与实际电路不一致,那么关于振荡的条件的理论可能存在欠缺,高手是否进一步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应该就是X大所讲的,理论分析不能正常工作,而实际可以振荡。注意问题是振荡频率与运放参数的选择 ...

我上面说的很清楚:用运放理想模型!

你现在用的模型,里面到处都是电容(包括晶体管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个就是前几天的史密特反相器,把Vee改成GND,而运放正输入端接个上拉电阻100k到Vcc,亦即单电源。不过G ...

非理想运放用于此电路,符合X6楼所说,原以为是实际电路与理论分析不一致造成,而现在有清晰的认识。为什么非理性运放就能振荡?
由于不稳定和不对称因素导致上电后,运放输出Vcc(或-Vcc),经电阻分压设定+端电位,同时对电容充电,使运放输出翻转为-Vcc(或Vcc),又重新设定+端电位。电容放电使运放再翻转,就产生振荡。
而理想运放对称稳定,上电后输出0,经电阻分压+端也是0,虽然有振荡必须的储能器件,但是电容没有被充电,-端也是0,就稳定在0态,不能启动振荡。下电路仿真实验可以证明,运放是理想的,振不起,但是在-+端加一个悬空二极管,微弱的不稳定因素使运放两个输入端不对称,结果就振起来。如果二极管悬空端用电阻连到输出端,可以调占空因素。

网友G:
哦,我明白点了,这个东西叫astable multivibrator,不是正弦振荡器,用波特图分析是错误的。
理想运放仿真让它震荡起来的方法就是:用nodeset命令改变电路节点电压,或者加入运放的offset参数,如1mV

实际运放都有offset、bias,上电、噪声等等因素,运放输出会达到电压rail,它又是个astable,所以就振荡起来了。

网友J:
此电路有网友错用单电源供电,是振不起来的。
如果上电后,运放输出0,则3端都0下去。
如果上电后,输出Vcc,则电容充电到大于+端电位,输出翻转0,电容放电到0,就如上述状况打住。

楼主:
结论:
那个振荡器的理论分析成立,即理论上可以振荡。需注意的是,这里的运放采用了限幅的“理想运放”。

一开始我以为大师要搞定了,惊愕的我不行了,暗想这家伙水平提升的这么快!!神速度啊!!!
看到这句我就放心了,根本没搞懂!!

所以现在心情又爽朗了,就多扯几句,给大师提供线索。

网友L:
直流工作点的建立,是一个人们还不敢谈论的问题。

什么是理想运放?这是一个伪命题。

那个方波发生器电路,对于理想运放来说,伪命题,而对于实际的运放来说,因为直流工作点的动态建立过程,而导致了必然的方波震荡。

不要说什么“噪音”问题,因为你压根不知道噪音是什么和怎么回事,推倒噪音身上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

对于理想运放和器件来说,这个电路应该是什么都不会发生的。

网友G:
我又想了下,觉得还是得通过相位余量判断能不能起振,尽管它是个方波振荡。
就算是非理想运放,也不是一定振荡,还得看波特图的相位余量。

还有,理想运放是没有极点的,它就是个比较器。

网友G:
通过静态工作点分析,得出“它不振”?那只是假设:电容没电荷,电阻在绝对零度,得出了假设的静态工作点。都是在假设啊。
1)基于一种假设,得出它不振;
2)基于另一种假设,得出它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L:
直流工作点的建立,是一个人们还不敢谈论的问题。

什么是理想运放?这是一个伪命题。

你的意思是说:先分析工作点,那就是0V,结论是,它不振。
现在我加入电阻的噪声因素(这不过份吧?),其它啥都不变,也不影响你的静态工作点(就是DC point),你说它会不会振起来?我认为会。

网友M:
小插曲:楼主头像
估计很多人和我一样懵逼状态,贴出来大家看看。

Paul R. Gray (S’65–M’69–SM’76–F’80) was bornin Jonesboro, AR, on December 8, 1942. Hereceived the B.S., M.S., and Ph.D. degrees from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Tucson, in 1963, 1965,
and 1969, respectively.In 1969, he joine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Laboratory,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Palo Alto,CA. In 1971, he joined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s (EEC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where he his now a Professor. His research interests during this period have included bipolar metal–oxide–semiconductor circuit design,
electrothermal interactions in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analog–digital interfaces in very-large-scale-integration systems. He is the coauthor of a widely used college textbook on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During year-long industrial leaves of absence from Berkeley, he was Project Manager for Telecommunications Filters with Intel Corp., Santa Clara, CA in 1977–1978 and Director of CMOS Design Engineering with Microlinear Corp., San Jose, CA, in 1984–1985. At Berkeley, he has held several administrative posts,including Director of the Electronics Research Laboratory (1986–1986), ViceChairman of the EECS Department for Computer Resources (1988–1990), and Chairman of the EECS Department (1990–1993). He currently is Dean of the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is the Roy W. Carlson Professor of Engineering.Dr. Gray is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He was the corecipient of two Best Paper award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olid State
Circuits Conference and the European Solid-State Circuits Conference. He was a corecipient of the IEEE R. W. G. Baker Prize in 1980, the IEEE Morris K. Liebman Award in 1983, and the IEEE Circuits and Systems Society Achievement Award in 1987. In 1994, he received the IEEE SolidState Circuits Award. He was Editor of the IEEE JOURNAL OF SOLID-STATE CIRCUITS from 1977 through 1979. He was Program Chairman of the 1982 International Solid State Circuits Circuits Conference. He was President of the IEEE Solid-State Circuits Council from 1988 to 1990.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小插曲:楼主头像
估计很多人和我一样懵逼状态,贴出来大家看看。

不要提了,H大师说人家长的太丑了(你笑人家长的丑,人家未笑话你知识有多贫瘠!)
过两天我得换个有才的帅哥头像!最好仍是模拟IC领域的。

网友G:
我觉得保罗博士不丑。审美存在争议我能接受。

网友J:
为何先负电平?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你的意思是说:先分析工作点,那就是0V,结论是,它不振。
现在我加入电阻的噪声因素(这不过份吧?), ...

直流工作点是怎么建立的,人们还没有研究,仅仅就是想噪音一样知道有那么回事,而且认为震荡市因为上电时候的谐波造成的,事实上,使直流工作点的建立导致了谐波的商店过程。

网友J:
电路工作点是从运放输出开始。
三极管无稳态电路,哪个先导通是随机的。环形振荡电路也是如此。
此电路上电后,电容不能突变,运放-端接地,而内部的原因导致有输出,正反馈到+端,很快饱和输出Vcc,我认为与无稳和环形振荡一样,输出电平是+是-,应该是随机的。为何仿真,总是先输出负电平,如果是人为定,那么没有什么好说。如果电路本身如此,就与随机输出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