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本人碰到一个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6-07-31):
高手师傅:我在网上购买了一块5v3A的开关电源裸板,是好的额,另外购买了一块从3v-34v的6009的可调电源升压模块,开关电源接入升压模块空载测量可以从5v-38v连续可调,正常的,但是接入390马达只能从5v启动慢慢的把电压调高是可以的;一旦电压调到大于8v以上,然后再接入390马达,马达就会出现一转一停的,此时电压始终在5v一下摇摆,只能把电压调到5v的时候,马达转速才能正常,然后再慢慢地调高电压是可以的,如果关掉电源只能再从5v启动马达,本人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一头雾水,请教高手了,谢谢了!另外我制作了一个变压器经过整流、滤波之后输入到升压模块一切正常的,这个只能证明开关电源的问题,或许这个开关电源是不能接入这个升压模块的吧?或许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谢谢高手最好给出解决办法额!!!

网友A:
启动瞬间电流太大,,应该是有保护然后保护了,,后面并大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瞬间电流太大,,应该是有保护然后保护了,,后面并大电容试试

师傅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哦,你说的后面并联大电容是不是并在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吗?谢谢!!!

网友A:
在开关电源输出端并电容,在马达前面串大电感。。。。好吧这貌似是DIY玩的,你做产品应该有软启动什么东东的

网友B:
电机启动电流太大

网友C:
电机启动电流大造成的,启动后电流减小

网友D:
请参看:直流电机的启动电流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