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房插座地线未接地问题

楼主(2016-07-31):
今天早上在家里给电热水器接线时打开插座发现插座地线脚是悬空的,打开房间的插座一看发现也是地线脚悬空,图片如下,后面上网查了下资料,不做大改动的话接地线有两种做法,一个是接自来水管,一个是接铝合金窗户,我准备将电热水器的地线接到铝合金窗户上面去了(PS:电热水器的地线为那条黄绿线,目前是被我用电胶布粘在墙上)。这样的做法安全码?还是说我杞人忧天了。
之前也听新闻说一些不幸的家伙洗澡时触电身亡,如下为一条新闻链接:
http://www.nfncb.cn/html/2014/xiaofei_0814/92152.html

网友A:
将地线粘在墙上不行啊,阻抗太大,漏电流太小,达不到跳闸的漏电流。通常需要30mA的漏电流才能让漏电保护器跳闸,地线必须可靠接地,才能保证安全

网友B:
楼主这么危险的事情就不要搞创新了吧,进线有地线的就引进插座,插头也接好地线。热水器一定要用带漏电开关的插头,并定期检查才行。
或者烧热水后洗澡拔掉插头就灰常安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么危险的事情就不要搞创新了吧,进线有地线的就引进插座,插头也接好地线。热水器一定要用带漏电开关 ...

电热水器是装了漏电开关的,只是这个地线没接还是有点不放心的感觉,不是我不想接地线,关键是整个房间都没地线。   上次雷暴雨我这房间电还跳闸了。

网友C:
P大的事情。
1、不能接避雷针,否则就等于对天装B。接水管?还挨电那你还是挨电(冷水都有电)。
2、每年煤气中毒死的人比热水器电死的多。那你敢用煤气的热水器吗?
3、怕挨电?那你拔了插头再洗不就可以了,多大点事。

网友D:
楼上说的好有道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大的事情。
1、不能接避雷针,否则就等于对天装B。接水管?还挨电那你还是挨电(冷水都有电)。
2、每年煤 ...

2      毒死的是通风,   电死的是漏电。

我用煤气热水器,10多年,。。。。。。。一直很主要通风。

网友E:
最好就按地线规划,  为三极插座,安装地线,

网友F:
不行就,自己做个地线吧,按照要求做个接地桩,命是自己的,你自己都不在乎,指望房东在乎吗?

网友G:
关注这个问题,没接地电脑摸一次电一次

网友H:
接水管吧,房子太烂,退房

网友I:
水烧好断电再洗吧,安全

网友J:
在咱们这个国度。。。70%的家庭用电都是没有接地的。。
你想想。。每个插座都接地线。要很多钱的。。呵呵,更何况是出租房。
目前海尔热水器不是有什么防电墙。。其实就是在墙上打个孔,装上膨胀螺栓,这个孔会相对深一些。然后把热水器的地线接这个螺柱上。。。也算是接地了。。呵呵。。海尔就是知道大家都不会有接地线才这样干的。也是专利吧!
所以你相在家里看看,哪里有打到墙里的金属的螺栓,把地线拉上去。刚才说的金属水管,铝合金防盗窗都有打到墙内会有一些作用。。。可以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接上去,
还可以买个电笔(有万用表更好)把电器接上电,碰触金属外壳看有没有电
我家的洗衣机就是会漏电,用万用表测试:一个表笔磁洗衣机的金属壳,一表笔拿手上。当地上有水时,光脚踩地上。。显示AC110V。。。手上麻麻的。。。接了一个地线到墙上的一个螺栓上。。电压就没有了。。
接地很重要的。。。被电死的人。。不少哦。。。咱是电工更不应该忽视这种问题

网友K:
安全问题,谨慎点好,可以热水烧好了断电再洗澡

网友L:
这样接地线不是自欺欺人吗?

网友M:
不管有无地线 还要考虑很多啊,比如是否是自己买的热水器?怎么信得过,肯定先断电再用啊,最好不用电热水器,直接用热得快烧好了再洗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就按地线规划,  为三极插座,安装地线,

地线问题看和房东沟通一下,估计房东是不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接水管吧,房子太烂,退房

水管是塑料的,接了应该也是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水烧好断电再洗吧,安全

用的是即烧即热的电热水器,拔掉电就不工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咱们这个国度。。。70%的家庭用电都是没有接地的。。
你想想。。每个插座都接地线。要很多钱的。。呵呵, ...

嗯,安全第一,我这房间空调、洗衣机倒没漏电,主要是怕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样接地线不是自欺欺人吗?

临时固定在墙上的,这么粘上去自然没用。还在想对策。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管有无地线 还要考虑很多啊,比如是否是自己买的热水器?怎么信得过,肯定先断电再用啊,最好不用电热水 ...

用的是即烧即热型的,加了一个漏电开关,热的快太慢了且用的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