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安装散热器的固态继电器技术

楼主(2016-07-31):
1电流稳定  额定连续负载电流能够稳定在70A。传统固态继电器由于其自身抗负载能力较差的原因,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往往不能达到其所标称的电流值。更有甚者,传统固态继电器在进行长时间连续运行的过程中,其自身实际电流负载能力会有大幅度下降。这不仅会严重影响工业生产企业正常的生产活动,而且有可能会烧毁电器元件,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而新型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由于自身触点采用半导体+银合金的材质,自身电阻值极低,而且十分耐用,不容易发生损坏,能够保证额定电流的持续稳定。2直交流通用  可以同时适用直流/交流两种不同的控制电压形式。传统的固态继电器往往只能采用交流这一种控制电压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固态继电器的适用范围。而新型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由于是在实际应用中将电路转换成电控制信号,对整个继电器的开闭进行控制,所以,无论交流还是直流,都可以适用于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的控制。3耗能小   最大电能损耗不超过2.5W..电能损耗,无疑是传统固态继电器所要面对的一大难题,由于传统固态继电器导通压降高,电阻值大,导致其在运行过程的电能损耗极大。而新型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由于其自身接触器触点采用的是半导体+银合金的材质,电阻值极低,所以几乎不会产生压降和电能损耗,大大降低了工业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4可控范围宽   输入电压范围宽3.2V—450V可用(AC或DC)控制驱动。正如上述第2点所示,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在实际运行中采用的是将控制电压转换为电信号的方式进行控制,所以即使是仅仅几伏的低电压都可以被成功转换成电子信号,大大方便了超导型固态继电器的实际应用。5无需安装散热器   大电流工作时导通压降.功耗.发热量小到无需加装散热装置。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并非和传统固态继电器一样采用可控硅控制继电器的开闭,而是用可控硅将控制信号传导到接触器中进行开闭运动。这样就可以有效降低可控硅的发热量。同时,由于接触器的触点采用了半导体+银合金的材质,电阻值极低,所以导通压降,功耗和发热量都很小,无需加装散热装置。
河北三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13931785217
地址:河北省清河县小屯工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