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你破析ARM中断寄存器

楼主(2016-07-31):
S3C2440的中断寄存器:

1.中断分两大类:内部中断和外部中断。

2.外部中断。24个外部中断占用GPF0-GPF7(EINT0-EINT7),GPG0-GPG15(EINT8-EINT23)。用这些脚做中断输入,则必须配置引脚为中断,并且不要上拉。具体参考datesheet数据手册。

寄存器:EXTINT0-EXTINT2:三个寄存器设定EINT0-EINT23的触发方式。

EINTFLT0-EINTFLT3:控制滤波时钟和滤波宽度。

EINTPEND:这个是中断挂起寄存器,清除时要写1,后面还有几个是写1清除。当一个外部中断(EINT4-EINT23)发生后,那么相应的位会被置1。为什么没有EINT0-EINT3,呵呵,看看SRCPND就知道了,里面没有EINT4-EINT23的位子,所以有了EINTPEND。

EINTMASK:这个简单,是屏蔽中断用的,也就是说位为1时,此次中断无效。

3.内部中断。内部中断有8个寄存器,下面逐一来看。

寄存器:SUBSRCPND:当一个中断发生后,那么相应的位会被置1,表示一个中断发生了。

INTSUBMSK:与上一个是一伙的,中断屏蔽寄存器,具体屏蔽什么,自己看手册去吧。

INTMOD:中断的方式。一个中断可以是普通中断,也可以是快中断,在这里设置,但只能有一个快中断。

PRIORITY :优先级寄存器,不说了。

SRCPND :当一个中断发生后,那么相应的位会被置1,表示一个或一类中断发生了。

INTMSK :中断屏蔽寄存器。

INTPND :中断发生后,SRCPND中会有位置1,可能好几个(因为同时可能发生几个中断),这些中断会由优先级仲裁器选出一个最紧迫的,然后吧把INTPND中相应位置1,所以同一时间只有一位是1。也就是说前面的寄存器置1是表示发生了,只有INTPND置1,CPU才会处理。

INTOFFSET :用来表示INTPND中哪一位置1了,好让你查询,普通中断跳转时查询用。清除INTPND、SRCPND时自动清除。

4.各寄存器关系:

下面看图说明:

5.中断过程。

a 如果是不带子中断的内部中断:发生后SRCPND相应位置1,如果没有被INTMSK屏蔽,那么等待进一步处理。

b 如果是带子中断的内部中断:发生后SUBSRCPND相应位置1,如果没有被INTSUBMSK屏蔽,那么SRCPND相应位置1,等待进一步处理,几个SUBSRCPND可能对应同一个SRCPND,对应表如下:

SRCPND SUBSRCPND

INT_UART0 INT_RXD0,INT_TXD0,INT_ERR0

INT_UART1 INT_RXD1,INT_TXD1,INT_ERR1

INT_UART2 INT_RXD2,INT_TXD2,INT_ERR2

INT_ADC INT_ADC_S, INT_TC

INT_CAM INT_CAM_C, INT_CAM_P

INT_WDT_AC97 INT_WDT, INT_AC97

c 如果是外部中断:EINT0-EINT3发生后SRCPND相应位置1,如果没有被INTMSK屏蔽,那么等待进一步处理。EINT4-EINT23发生后EINTPEND相应位置1,如果没有被EINTMASK屏蔽,那么SRCPND相应位EINT4-7 或EINT8-23置1,如果没有被INTMSK屏蔽,等待进一步处理,几个EINTPEND对应同一个SRCPND,对应表如下:

SRCPND EINTPEND

EINT0 EINT0

EINT1 EINT1

EINT2 EINT2

EINT3 EINT3

EINT4-7 EINT4-EINT4

EINT8-23 EINT8-EINT23

三种中断都等待进一步处理了。接下来从SRCPND往下看,看INTMSK。如果中断被屏蔽了,就不用说了(注意:快中断也能被屏蔽)。如果没有被屏蔽,那么会进一步到INTMOD。如果是快中断,那么直接出来,进入FIQ(即CPU进入快中断模式处理)。如果是普通中断,那么SRCPND可以有多为置1(FIQ只能有一个),这时就会经过PRIORITY选出一个优先级高的,然后把根据选出的中断把INTPND相应位置1(注意:只能选出一个),进入IRQ,让CPU处理。

6.中断的开启。

a.如果是不带子中断的内部中断,只需设置INTMSK,让它不屏蔽中断就可以了。

b 如果是带子中断的内部中断,需设置INTSUBMSK和INTMSK,让它门不屏蔽中断就可以了。

c 如果是外部中断,对于EINT8-23需要设置EINTMASK和INTMSK。对于EINT0-EINT3只需设置INTMSK。

7.中断的清除。

a.如果是不带子中断的内部中断,只需清除SRCPND,注意清除需位置1。

b 如果是带子中断的内部中断,需清除SRCPND和SUBSRCPND,注意先清除SUBSRCPND,再清除SRCPND。因为,如果你先清除SRCPND的话,然后在清除SUBSRCPND的过程中,SRCPND会以为又有中断发生,又会置1。也就是说一次中断会响应两次。所以必须先掐断源头。

c 如果是外部中断,对于EINT8-23需要清除EINTPEND和SRCPND(同样注意顺序)。对于EINT0-EINT3只需清除SRCPND。深圳专业嵌入式ARM、Linux技术实训,学习顾问:丁老师 QQ754634522

本文详细分析了S3C2440的中断寄存器,相信对arm初学者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A(2016-10-11):
的跪求发送到复生浮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