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
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的设计

楼主(2016-07-31):
反激式变压器是反激开关电源的核心,它决定了反激变换器一系列的重要参数,如占空比D,最大峰值电流,设计反激式变压器,就是要让反激式开关电源工作在一个合理的工作点上。这样可以让其的发热尽量小,对器件的磨损也尽量小。同样的芯片,同样的磁芯,若是变压器设计不合理,则整个开关电源的性能会有很大下降,如损耗会加大,最大输出功率也会有下降,下面我系统的说一下设计变压器的方法。

网友A:
这个可行性怎么样?

网友A:
能够详细讲解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行性怎么样?

这个看着电路设计的都有理有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行性怎么样?

开关电源还是模块化使用的好。

网友C:
器件的磨损怎么测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够详细讲解一下吗?

里面设计的不都是很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