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244芯片遇到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
使用的芯片是3.3的主控,B0口输出PWM波,示波器直接测B0口有脉冲,然后接上244,B0口正确输出,但244输出端没有正确的输出。
244我把1脚19脚和10脚都接了地,VCC供电5V,想做成3.3-5v的单向转换
输入接了2脚,输出接了18脚,可是一直没有输出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6-07-31):
求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pwm频率呢?速度快了,244反应不过来?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C:
应该用74HCT244, VCC为5V时,VIH为2.0V左右。 而74HC244的VIH为3.5V左右。

网友D:
    楼主,应该就是VIH  VIL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