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21ic分享赛】+微型智能摇头扇DIY---[3]云端工程创建

楼主(2016-07-31):
【21ic分享赛】+微型智能摇头扇DIY---[1]方案设计
【21ic分享赛】+微型智能摇头扇DIY---[2]制作过程与原理图设计

本帖为摇头扇制作的第3贴,主要内容是在机智云云端创建一个对应的项目,这样就可以实现服务器与本地数据的通信,从而实现手机APP控制。
1、注册机智云开发者账号:
登录账号后,在页面右上角依次点击“开发者中心”->“创建新产品”

按如下填写,点击“创建”

2、在弹出页面选择“手动---”

点击“新建数据点”

按下图填写:

可以看到有一个数据点已经显示在列表中了

3、重复步骤2,继续添加数据点,具体设置如下:

4、上图数据点创建完毕后,点击“下一步”

弹出页面中,有两个文档可以下载,其中通信协议文档是mcu开发必看文档

5、继续点击上图中“下一步”,弹出页面点击“完成”,至此摇头扇对应的云端项目就创建完成了。
接下来弹出页面中有一个“productkey”,是32位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在mcu代码中需要用到,每个项目具有唯一PK,是云端区分不同设备的凭证。

下一贴:MCU代码分享

楼主:
制作过程视频

视频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2NTY4OTM2NA==.html

硬件已经全部完成,附上几张图片:

网友A:
都是人才啊!佩服佩服!!!!

网友B(2017-07-20):
你好,对无线这块不太懂,我今天尝试了一下,选择MCU时我您也选择了103c8吗,硬件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对无线这块不太懂,我今天尝试了一下,选择MCU时我您也选择了103c8吗,硬件平台 ...

没有,我没有使用自动生成工具,我是自己移植的官网发布的微信宠物屋的代码,其实自动生成的代码也可以的,如果你用的是stm32f103c8t6就只需要接着开发自己的逻辑就行了,如果不是就手动移植一下到自己平台

网友B:
我昨天在机智云下载APP,esp826-01的模块用AT指令熟悉了配置,手里有103rbt6的板子,在机智云我选择独立MCu方案,我现在就想通过APP来通过wifi模块和单片机控制一个灯的开关,需要怎么通过at指令来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在机智云下载APP,esp826-01的模块用AT指令熟悉了配置,手里有103rbt6的板子,在机智云我选择独立MC ...

esp826-01无法使用,flash太小,我用的ESP8266-12F

网友B:
控制一个开关,应该可以吧,我通过AT指令配置成客户端模式,并连接路由器,但是我用机智云的测试APP添加设备时需要按键,点击下一步寻找设备也找不到,需要刷机智云的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一个开关,应该可以吧,我通过AT指令配置成客户端模式,并连接路由器,但是我用机智云的测试APP添加设 ...

问题就是你flash太小,没有办法刷机智云的固件呀,目前官网发布的没有1Mbit flash的固件吧?你去找下看看

网友B:
您意思必须刷机智云的固件才能连接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意思必须刷机智云的固件才能连接APP

是的,既然你使用的是机智云的APP,固件也必须使用机智云的,否则APP会不认识WiFi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