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用分立元件搭的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2016-07-31):
输出搭上50欧姆负载,输出波形幅值0-5V可调,上电后输入电流达到0.3A左右,三极管很烫,试问各位大神有什么改进的措施没?

楼主:
这是电路图

楼主:
调节P2虽然可以减少输入电流,但是增大输入幅值输出波形会有出现严重的失真

C6(100uF)电容开路,不用。就不会失真。功放放大倍数太大了。

楼主:
我试着增加了一个二极管,失真减少了,但是幅值也跟着减少了

网友A:
你会计算功率什么的吗,你知道怎么调整电路,你大约知道它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B:
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功放那么可以考虑专门的功放IC,便宜又好用。
如果是想研究功放那就继续折腾。。。。。

网友C:
好奇怪的自举电路,好奇怪的电阻参数

网友A:
“自举电路”不奇怪吧。

网友D:
这个是典型传统功放,很成熟的,静态没调试好吧?

网友D:
R3阻值不对,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单电源时输出端必须有隔直电容。其它的电路架构是对的,只是元件取值有待加强,推挽两个三极管之功率不 ...

我的实物图里是添加了100uF的隔直电容的   谢谢King5555给的建议  我会去翻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功放那么可以考虑专门的功放IC,便宜又好用。
如果是想研究功放那就继续折腾。。。。。 ...

我就是想研究一下分立元件搭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会计算功率什么的吗,你知道怎么调整电路,你大约知道它的工作原理吗? ...

会调静态工作点,但是计算功率什么的还望指点一下

网友F:
发热是正常的,加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热是正常的,加散热片

用的是9013 9012这种小功率管

网友F:
TIP的中大功率对管

网友G:
交流负反馈太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交流负反馈太弱!

反馈阻值应该怎么取值呢?  是根据Ub-Ube/ie这个计算公式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反馈阻值应该怎么取值呢?  是根据Ub-Ube/ie这个计算公式吗?

开环放大倍数是多少啊?

网友I:
T1的b、c接个47pF电容。防止功放自激、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