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678 浮点除法运算的效率

楼主(2016-07-31):
使用C6678进行浮点除法运算的时间测试的时候(使用clock),发现(使用c6678evm板)运行时间很长,运算时间达到七百多个时钟周期。请问是什么原因?c6678本身的浮点除法能达到什么样的运算速度呢?

网友A:
能否描述的更具体一些?如果能有一个很小的 standalone 的DSP工程,那就更好了。

网友B:
如果pipeline排好的话,2-3 cycles 就能做一个浮点的除法。

网友C:
这些周期是在线调试统计出来的clk数吗    先确定一下是否准确

网友D:
做除法时可以采用intrinsic 指令来做除法_rcpsp, 详细信息可以参考下边的文档http://www.ti.com/lit/an/sprabg7/sprabg7.pdf

网友E:
运算的效率的需要靠CPU的合理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