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6-07-31):
(无正文)

网友A:
输入电流即功率不够,开关电源开启过载保护了吧

网友B:
输入电源的内阻太大,带负载能力不够吧。换个给力的输入电源试试吧

网友C:
电源提供的电流不够

网友D:
嗯, 电源保护了, 最大的可能是过载保护了

网友E:
会不会有短路?

网友F:
看看你的负载是多大功率的 实际功率超过电源输出功率前端电源电压会被拉底

网友:
电流不够,开关电源的电流稍微调大一点

网友G:
这个看下该电源的转换效率有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