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各位高手,玩具四轴一键360翻滚怎么实现

楼主(2016-07-31):
(无正文)

网友A(2016-09-01):
我的想法是,不用一键,而是通过打遥杆,比如滚转方向的,当大于多少角度时,电机停止工作。就不知道这样的方法可不可行,不过按理说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我苦于不懂在角度环控制里头,如何把我的这个想法添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