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谁知道新唐单片机跟ESP8266通信的程序

楼主(2016-07-31):
有用新唐单片机玩ESP8266的吗?很想玩WIFI的物联网,没太多思路。

网友A:
这个跟外面的单片机无关,只需要学会怎么操作就行了。

网友B:
楼主会用新唐的MCU吗? 会ESP8266编程操作吗? 如果这两个部分都没有问题,那么事情就简单了,只要您有创意,您可以无限的去发挥,否则就是**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会用新唐的MCU吗? 会ESP8266编程操作吗? 如果这两个部分都没有问题,那么事情就简单了,只要您有创意 ...

我觉得是,他略懂皮毛,没有什么好的创意而已。

网友C:
串口就行了。

网友D:
可以用串口进行通信,然后实现数据的传输。

网友E(2017-03-12):
楼主这个搞的怎么样了,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AT指令连接到网络时间服务器后,怎么操作得到时间。
比如连接到time.windows.com的123端口后,接下来怎么弄。

楼主:
哎,菜鸟而已,就是好多不会。

网友F:
可以搞个AT指令控制,通过UDP传输指令。

网友G:
没玩过,不知道怎么玩,AT或者直接变成吧。

网友H:
这种无线接口的方案最好多提供点,可以直接用。。

网友I(2018-02-24):
都一样,只有有个串口

网友:
串口通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