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新唐MINI51 ADC模块初始化设置及应用实例

楼主(2016-07-31):
#include "Register_Bit.h"   //包含位定义文件

//ADC通道号定义
#define     ADC_Chanel0         (uint8_t)CHEN0
#define     ADC_Chanel1         (uint8_t)CHEN1
#define     ADC_Chanel2         (uint8_t)CHEN2
#define     ADC_Chanel3         (uint8_t)CHEN3
#define     ADC_Chanel4         (uint8_t)CHEN4
#define     ADC_Chanel5         (uint8_t)CHEN5
#define     ADC_Chanel6         (uint8_t)CHEN6
#define     ADC_Chanel7         (uint8_t)CHEN7

#define     ADC_IEN_ENB         ADCR |= ADIE; NVIC_ISER |= ADC_INT
#define     ADC_IEN_DIS         ADCR &= ~ADIE; NVIC_ISER &= ~ADC_INT

//*************************************
// 函数名称:Init_Adc
// 函数功能:adc初始化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Init_Adc(void)
{
//ADC输入时钟除频    器分频 12M/2 = 6M  ADC最大频率为6M
    uint8_t Tmp = 2 ;

    /* Reset ADC IP */
    IPRSTC2 |= ADC_RST;
    IPRSTC2 &= ~ADC_RST;

    /* ADC engine clock enable */
    APBCLK |= ADC_CLKEN;
    CLKSEL1 = CLKSEL1 & (~ADC_CLK) | ADC_12M_32K;

    /* Set ADC divisor */
//    CLKDIV |= 0x00050000;
    Tmp = Tmp - 1 ;
    CLKDIV = (CLKDIV & (~(255<<16))) | (Tmp<<16) ;

    /* ADC enable */
    ADCR |= ADEN;

    /* Set the ADC channel */
//    ADCHER |= CHEN0;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s for safe */
    ADSR |= ADF;     //写1清除AD转换结束标志

    ADC_IEN_DIS ; //AD中断不使能
//  ADC_IEN_ENB ;
}
//*************************************
// 函数名称:ADC_IoInit
// 函数功能:ADC IO 初始化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ADC_AN0IoInit(void)
{
    /* Configure P5.3 as analog input pin */
    P5_MFP = (P5_MFP & (~P53_MFSEL)) | P53_AIN0;
    /* Disable P5.3 digital input path */
    P5_OFFD |= OFFD3;
    /* Configure P5.3 as input mode */
    P5_PMD = P5_PMD & (~Px3_PMD) | Px3_IN;
}
//=====通道1 IO ============
void ADC_AN1IoInit(void)
{
    /* Configure P1.0 as analog input pin */
    P1_MFP = (P1_MFP & (~P10_MFSEL)) | P10_AIN1;
    /* Disable P1.0 digital input path */
    P1_OFFD |= OFFD0;
    /* Configure P1.0 as input mode */
    P1_PMD = P1_PMD & (~Px0_PMD) | Px0_IN;
}
//*************************************
// 函数名称:ADC_Switch
// 函数功能:ADC 通道转换使能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uint16_t ADC_Switch(uint8_t Chanel)
{
    uint16_t   u16Tmp = 0 ;

    ADCR &= ~ADST;    //清启动位
    /* Set the ADC channel */
    ADCHER = (ADCHER & (~(255))) | Chanel ;
    /* StartADC */
    ADCR |= ADST;
//      P00_ON ;
    while((ADSR & ADF)==0) ; //等待AD转换结束
//      P00_OFF ;
    ADSR |= ADF ;   //写1清除AD转换结束标志

    u16Tmp = (uint16_t)(ADDR0 & 0x000003FF);

    return  u16Tmp ;
}

//----实例应用-----

    Init_Adc() ; //ADC初始化设置
    ADC_AN0IoInit() ; //通道0 IO设置
    ADC_AN1IoInit() ; //通道1 IO设置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while(1)
    {
        while(!F_10MS); //10MS跑一次主程序
        F_10MS = 0 ;

        g_u16Tmp = ADC_Switch(ADC_Chanel0) ; //转换通道0

    }

}

网友A:
好多代码都用在初始化上了,如果高度封装就爽了。

网友B:
这么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复杂啊。。。。。。

ARM本来就是很复杂了,复杂在哪儿?复杂在配置和初始化上,因为功能多,所以寄存器多,要用于选择不同的功能,这就是为何初始化时候那么复杂,多嘛,所以要用很多寄存器来选择不同的功能。

网友C:
代码看着简单的时候反而不好理解了。

网友A:
一共提供了8个通道的采集。

楼主:
void ADC_AN1IoInit(void)
{
    /* Configure P1.0 as analog input pin */
    P1_MFP = (P1_MFP & (~P10_MFSEL)) | P10_AIN1;
    /* Disable P1.0 digital input path */
    P1_OFFD |= OFFD0;
    /* Configure P1.0 as input mode */
    P1_PMD = P1_PMD & (~Px0_PMD) | Px0_IN;
}

网友D:
ARM的外设多,复杂在配置上,配置好了,就OK了

网友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2.0
* $Revision: 2 $
* $Date: 14/12/25 10:24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Perform A/D Conversion with ADC single mode.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8.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Define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SYS_Init(void);
void UART0_Init(void);
void AdcSingleModeTest(void);

/*---------------------------------------------------------------------------------------------------------*/
/* Define global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
/*---------------------------------------------------------------------------------------------------------*/
volatile uint32_t g_u32AdcIntFlag;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ADC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 ADC clock source is 22.1184MHz, set divider to 7, ADC clock is 22.1184/7 MHz */
    CLK_SetModuleClock(ADC_MODULE, CLK_CLKSEL1_ADC_S_HIRC, CLK_CLKDIV_ADC(7));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Disable the GPA0 - GPA3 digital input path to avoid the leakage current. */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A, 0xF);

    /* Configure the GPA0 - GPA3 ADC analog input pins */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0_Msk | SYS_GPA_MFP_PA1_Msk | SYS_GPA_MFP_PA2_Msk | SYS_GPA_MFP_PA3_Msk) ;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0_ADC0 | SYS_GPA_MFP_PA1_ADC1 | SYS_GPA_MFP_PA2_ADC2 | SYS_GPA_MFP_PA3_ADC3 ;

}

/*---------------------------------------------------------------------------------------------------------*/
/* Init UART                                                                                               */
/*---------------------------------------------------------------------------------------------------------*/
void UART0_Init()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Function: AdcSingleModeTest                                                                             */
/*                                                                                                    */
/* Parameters:                                                                                             */
/*   None.                                                                                                 */
/*                                                                                                    */
/* Returns:                                                                                                */
/*   None.                                                                                                 */
/*                                                                                                    */
/* Description:                                                                                            */
/*   ADC single mode test.                                                                                 */
/*---------------------------------------------------------------------------------------------------------*/
void AdcSingleModeTest()
{
    uint8_t  u8Option;
    int32_t  i32ConversionData;

    printf("\n");
    printf("+----------------------------------------------------------------------+\n");
    printf("|                      ADC single mode sample code                     |\n");
    printf("+----------------------------------------------------------------------+\n");

    while(1)
    {
        printf("Select input mode:\n");
        printf("  [1] Single end input (channel 2 only)\n");
        printf("  [2] Differential input (channel pair 1 only)\n");
        printf("  Other keys: exit single mode test\n");
        u8Option = getchar();
        if(u8Option == '1')
        {

            /* Set the ADC operation mode as single, input mode as single-end and enable the analog input channel 2 */
            ADC_Open(ADC, ADC_ADCR_DIFFEN_SINGLE_END, ADC_ADCR_ADMD_SINGLE, 0x1 << 2);

            /* Power on ADC module */
            ADC_POWER_ON(ADC);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Enable the ADC interrupt */
            ADC_EnableInt(ADC, ADC_ADF_INT);
            NVIC_EnableIRQ(ADC_IRQn);

            /* Reset the ADC interrupt indicator and Start A/D conversion */
            g_u32AdcIntFlag = 0;

            ADC_START_CONV(ADC);

            /* Wait ADC interrupt (g_u32AdcIntFlag will be set at IRQ_Handler function)*/
            while(g_u32AdcIntFlag == 0);

            /* Disable the ADC interrupt */
            ADC_DisableInt(ADC, ADC_ADF_INT);

            /* Get the conversion result of the ADC channel 2 */
            i32ConversionData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2);
            printf("Conversion result of channel 2: 0x%X (%d)\n\n", i32ConversionData, i32ConversionData);
        }
        else if(u8Option == '2')
        {

            /* Set the ADC operation mode as single, input mode as differential and
               enable analog input channel 2 for differential input channel pair 1 */
            ADC_Open(ADC, ADC_ADCR_DIFFEN_DIFFERENTIAL, ADC_ADCR_ADMD_SINGLE, 0x1 << 2);

            /* Power on ADC module */
            ADC_POWER_ON(ADC);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Enable the ADC interrupt */
            ADC_EnableInt(ADC, ADC_ADF_INT);
            NVIC_EnableIRQ(ADC_IRQn);

            /* Reset the ADC interrupt indicator and Start A/D conversion */
            g_u32AdcIntFlag = 0;
            ADC_START_CONV(ADC);

            /* Wait ADC interrupt (g_u32AdcIntFlag will be set at IRQ_Handler function)*/
            while(g_u32AdcIntFlag == 0);

            /* Disable the ADC interrupt */
            ADC_DisableInt(ADC, ADC_ADF_INT);

            /* Get the conversion result of the specified ADC channel */
            i32ConversionData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2);
            printf("Conversion result of channel pair 1: 0x%X (%d)\n\n", i32ConversionData, i32ConversionData);
        }
        else
            return ;

    }
}

/*---------------------------------------------------------------------------------------------------------*/
/* ADC interrupt handler                                                                                   */
/*---------------------------------------------------------------------------------------------------------*/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g_u32AdcIntFlag = 1;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clear the A/D conversion flag */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 SAMPLE CODE                                                                                             */
    /*---------------------------------------------------------------------------------------------------------*/

    printf("\nSystem clock rate: %d Hz", SystemCoreClock);

    /* Single Mode test */
    AdcSingleModeTest();

    /* Disable ADC module */
    ADC_Close(ADC);

    /* Disable ADC IP clock */
    CLK_Dis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Disable External Interrupt */
    NVIC_DisableIRQ(ADC_IRQn);

    printf("\nExit ADC sample code\n");

    while(1);

}

网友A:
模拟输入电压范围: 0~0~AVDD(最大5.0V).
y 12位分辨率和10位精确度保证.
y 多达 8 路单端模拟输入通道或4路差分模拟输入通道.
y 最大 ADC 时钟频率 16MHz.
y 高达600k SPS 转换速率.
y 四种操作模式
- 单次转换模式:A/D转换在指定通道完成一次转换.
- 单周期扫描模式:A/D 转换在所有指定通道完成一个周期(从低序号通道到高序号通道)转换.
- 连续扫描模式: A/D 转换器连续执行单周期扫描模式直到软件停止A/D转换.
- 突发模式: A/D 转换 采样和转换在指定单个通道进行,并将结果顺序地存入FIFO.
y A/D转换开始条件
- 软件向ADST 位写1
- 外部引脚STADC触发
y 每通道转换结果存储在相应数据寄存器内,并带有有效或超出限度的标志.
y 转换结果可和指定的值相比较, 当转换值和设定值相匹配时,用户可设定是否产生中断请求.
y 通道 7 支持 2 输入源:外部模拟电压, 内部带隙电压.
y 支持自身校正功能以减少转换的误差

网友F:
作为ARM核心的单片机,复杂度不言而喻,这就看个人能力i

网友G:
这个adc内部的参考电压有多大?

网友H:
printf("\nSystem clock rate: %d Hz", SystemCore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