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直流”的拉普拉斯变换

楼主(2016-07-31):
电路分析中,常用右单边拉普拉斯变换,其定义为:

这里需注意的是,后面的那个积分中所乘的单位阶跃函数是用来截取时间域信号f(t)的正时间段部分(右单边)。

楼主:
显然,如果两个时间域信号的正时间段内值相等,那么其(右单边)拉普拉斯变换必然相等。见下式:

楼主:
这里,必须注意一点,那就是对于时域信号f(t),只要求其正时间段内恒等于1,而对其负时间段内的信息完全不关心。

这意味着,信号f(t)在负时间段内(t<0)可以任意定义。既可以定义为零(单位阶跃函数),也可以同样定义为1(常数1),甚至可以根据需要定义其它任意的一段时间函数。

楼主:
(右单边)拉普拉斯变换,只关心初态(零时间)以及正时间段内的时域信号。对信号的具体历史(t<0)并不关心,仅考虑历史的沉淀——零时间点的初始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必须注意一点,那就是对于时域信号f(t),只要求其正时间段内恒等于1,而对其负时间段内的信息完全不 ...

书上说的比你好,电路分析基础的课本第403页:

因为拉氏变换隐逸了时间函数在t=0-以前的特性,故对于所研究的任何时间函数,在t<0时,我们可以设为f(t)=0,这样做通常是教方便的。根据这个解释,我们总有f(0-)=0.

网友A:
就这么一点事,也得专门发个帖子?!
难怪很多网友说你的分数是刷出来的。

网友B:
我去,终于看懂了,但是好像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