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新唐cortex-m051学习之读写Flash

楼主(2016-07-31):
新唐cortex-m051学习之读写Flash
新唐的例程中没有对数据Flash的读写,只有对LDROM 和 APROM的读写,其实差不了太多,为了不给以后的同仁多走弯路,这里特地写下笔者的经验,供大家参考!

这个板子的数据Flash大小是4KB,地址从0x0001f000 到 0x0001ffff。而笔者一开始是这样写的:

#define unsigned int uint32_t

uint32_t *flash;

flash = (uint32_t *)0x0001f000;

*flash = 0x55555555;

本打算往起始地址写0x55555555的值,结果执行的这里的时候,发生了硬件异常,进入了硬件异常处理函数里面去了!

这里要注意要往Flash里面写东西,是要讲究很高的安全性的,如果没有对相应的寄存器进行设置,那么一定会发生硬件异常!

那么怎么样才能正常的写入呢?记住一点,一定要对扇区进行擦除然后再写入,笔者一开始没有擦除直接写入,写不成功!

如下是笔者写的函数,作用就是往特定的地址里面写入值:

void writetoFlash(uint32_t offset,uint32_t date)
{ /*要先擦除才能写*/
  int i;

    Un_Lock_Reg();       //往FLash写入的时候,是通过系统ISP写入,所以要先写入三个值,有例程的朋友们可以明白
    ISPCON |= ISPEN;  //使能ISP功能

ISPCMD = PAGE_ERASE;     //选择为擦除模式
for(i = 0; i < 4096/512; i++)              //4KB= 4096B,擦除的时候,系统规定页大小为512字节
{
  ISPADR = 0x0001f000 + i * 512;
  ISPTRG |= ISPGO;       //触发执行ISP
    while((ISPTRG&ISPGO) == ISPGO);  //等待ISP 执行结束
}

ISPCMD = PROGRAM;                      //设置为编程模式
ISPADR = DFBADR + (offset << 2);  //得到要写的地址,等同于0x0001f000 + 4*offset,offset 就是第几个值的意思
ISPDAT = date;                                 //往数据寄存器中写入值

    ISPTRG |= ISPGO;                        //即将执行
    while((ISPTRG&ISPGO) == ISPGO);

Un_Lock_Reg();
    ISPCON &= ~ISPEN;      //禁止ISP功能

}

然后是读出函数:

uint32_t readfromFlash(uint32_t offset)
{
  uint32_t data;

    Un_Lock_Reg();                //功能如上
    ISPCON |= ISPEN;         //使能ISP功能

    ISPCMD = READ;            //设定为读模式
ISPADR = DFBADR + (offset << 2); //得到要读的地址
data   = ISPDAT;               //得到数据

Un_Lock_Reg();
    ISPCON &= ~ISPEN; //禁止ISP功能

return data;
}

总结一下,就是首先要使能ISP功能,然后设置模式,然后给出要操作的地址,然后操作数据,最后在禁止ISP功能,但是一定要先擦除才能写!

网友A:
宝贵的经验,读写本身跟烧录是一回事,所以要开启ISP功能,在系统编程。

楼主:
一定要对扇区进行擦除然后再写入,笔者一开始没有擦除直接写入,写不成功

网友B:
往FLash写入的时候,是通过系统ISP写入,所以要先写入三个值,有例程的朋友们可以明白

网友C:
要往Flash里面写东西,是要讲究很高的安全性的,如果没有对相应的寄存器进行设置,那么一定会发生硬件异常!

网友D:
记住一点,一定要对扇区进行擦除然后再写入,笔者一开始没有擦除直接写入,写不成功

网友E:
关于地址的相关问题一定要认真看数据手册。

网友F:
要注意要往Flash里面写东西,是要讲究很高的安全性的,如果没有对相应的寄存器进行设置,那么一定会发生硬件异

网友A:
例程中没有对数据Flash的读写,只有对LDROM 和 APROM的读写,其实差不了太多

楼主:
这个板子的数据Flash大小是4KB,地址从0x0001f000 到 0x0001ffff。

网友B:
Flash大小是4KB,地址从0x0001f000 到 0x0001ffff。

网友G:
uint32_t *flash;

flash = (uint32_t *)0x0001f000;

这两条语句不是太明白

网友:
就是首先要使能ISP功能,然后设置模式,然后给出要操作的地址,然后操作数据,最后在禁止ISP功能,但是一定要先擦除才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