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注意使能模块时钟时需要加个6cycle以上的延时

楼主(2016-08-01):
很多用户在使用TI M4的时候,会忽略一个细节,在使能外设模块时钟,直接去操作此模块,会导致进入FaultIsr中断服务入口,导致无法调试。

在函数注释说明有个NOTE,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如下:

//! \note It takes five clock cycles after the write to enable a peripheral
//! before the the peripheral is actually enabled. During this time, attempts
//! to access the peripheral result in a bus fault. Care should be taken
//! to ensure that the peripheral is not accessed during this brief time
//! period.

extern void SysCtlPeripheralEnable(uint32_t ui32Peripheral);

//*****************************************************************************
//
//! Enables a peripheral.
//!
//! \param ui32Peripheral is the peripheral to enable.
//!
//! This function enables a peripheral. At power-up, all peripherals are
//! disabled; they must be enabled in order to operate or respond to register
//! reads/writes.
//!
//! The \e ui32Peripheral parameter must be only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b SYSCTL_PERIPH_ADC0, \b SYSCTL_PERIPH_ADC1, \b SYSCTL_PERIPH_CAN0,
//! \b SYSCTL_PERIPH_CAN1, \b SYSCTL_PERIPH_CCM0,\b SYSCTL_PERIPH_COMP0,
//! \b SYSCTL_PERIPH_EEPROM0, \b SYSCTL_PERIPH_EMAC, \b SYSCTL_PERIPH_EPHY,
//! \b SYSCTL_PERIPH_EPI0,
//! \b SYSCTL_PERIPH_GPIOA, \b SYSCTL_PERIPH_GPIOB, \b SYSCTL_PERIPH_GPIOC,
//! \b SYSCTL_PERIPH_GPIOD, \b SYSCTL_PERIPH_GPIOE, \b SYSCTL_PERIPH_GPIOF,
//! \b SYSCTL_PERIPH_GPIOG, \b SYSCTL_PERIPH_GPIOH, \b SYSCTL_PERIPH_GPIOJ,
//! \b SYSCTL_PERIPH_GPIOK, \b SYSCTL_PERIPH_GPIOL, \b SYSCTL_PERIPH_GPIOM,
//! \b SYSCTL_PERIPH_GPION, \b SYSCTL_PERIPH_GPIOP, \b SYSCTL_PERIPH_GPIOQ,
//! \b SYSCTL_PERIPH_GPIOR, \b SYSCTL_PERIPH_GPIOS, \b SYSCTL_PERIPH_GPIOT,
//! \b SYSCTL_PERIPH_HIBERNATE,
//! \b SYSCTL_PERIPH_I2C0, \b SYSCTL_PERIPH_I2C1, \b SYSCTL_PERIPH_I2C2,
//! \b SYSCTL_PERIPH_I2C3, \b SYSCTL_PERIPH_I2C4, \b SYSCTL_PERIPH_I2C5,
//! \b SYSCTL_PERIPH_I2C6, \b SYSCTL_PERIPH_I2C7, \b SYSCTL_PERIPH_I2C8,
//! \b SYSCTL_PERIPH_I2C9, \b SYSCTL_PERIPH_LCD0,
//! \b SYSCTL_PERIPH_ONEWIRE0,
//! \b SYSCTL_PERIPH_PWM0, \b SYSCTL_PERIPH_PWM1, \b SYSCTL_PERIPH_QEI0,
//! \b SYSCTL_PERIPH_QEI1, \b SYSCTL_PERIPH_SSI0, \b SYSCTL_PERIPH_SSI1,
//! \b SYSCTL_PERIPH_SSI2, \b SYSCTL_PERIPH_SSI3, \b SYSCTL_PERIPH_TIMER0,
//! \b SYSCTL_PERIPH_TIMER1, \b SYSCTL_PERIPH_TIMER2, \b SYSCTL_PERIPH_TIMER3,
//! \b SYSCTL_PERIPH_TIMER4, \b SYSCTL_PERIPH_TIMER5, \b SYSCTL_PERIPH_TIMER6,
//! \b SYSCTL_PERIPH_TIMER7, \b SYSCTL_PERIPH_UART0, \b SYSCTL_PERIPH_UART1,
//! \b SYSCTL_PERIPH_UART2, \b SYSCTL_PERIPH_UART3, \b SYSCTL_PERIPH_UART4,
//! \b SYSCTL_PERIPH_UART5, \b SYSCTL_PERIPH_UART6, \b SYSCTL_PERIPH_UART7,
//! \b SYSCTL_PERIPH_UDMA, \b SYSCTL_PERIPH_USB0, \b SYSCTL_PERIPH_WDOG0,
//! \b SYSCTL_PERIPH_WDOG1, \b SYSCTL_PERIPH_WTIMER0, \b SYSCTL_PERIPH_WTIMER1,
//! \b SYSCTL_PERIPH_WTIMER2, \b SYSCTL_PERIPH_WTIMER3,
//! \b SYSCTL_PERIPH_WTIMER4, or \b SYSCTL_PERIPH_WTIMER5
//!
//! \note It takes five clock cycles after the write to enable a peripheral
//! before the the peripheral is actually enabled. During this time, attempts
//! to access the peripheral result in a bus fault. Care should be taken
//! to ensure that the peripheral is not accessed during this brief time
//! period.

//!
//! \return None.
//
//*****************************************************************************
void
SysCtlPeripheralEnable(uint32_t ui32Peripheral)
{
//
// Check the arguments.
//
ASSERT(_SysCtlPeripheralValid(ui32Peripheral));

//
// Enable this peripheral.
//
HWREGBITW(SYSCTL_RCGCBASE + ((ui32Peripheral & 0xff00) >> 8),
ui32Peripheral & 0xff) = 1;
}
有两种解决方法:
1.直接系统延时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SysCtlDelay(6);
2.等待模块时钟配置成功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while(!SysCtlPeripheralReady(SYSCTL_PERIPH_TIMER0)); //读取其模块时钟状态

网友A:
为什么要六个延时?

网友A:
tiva的寄存器配置需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六个延时?

这是官方提供的数据,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使用就好啦。应该是等待时钟稳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官方提供的数据,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使用就好啦。应该是等待时钟稳定了。 ...

这个六个延时,用的是多大的晶振?

网友B:
有没有相关的寄存器可以读取?

网友C:
6个cycle的延时的还是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