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H60-20B24模块问题 补充

楼主(2016-08-01):
LH60-20B24模块在使用一些时间后,有一个模块通电烧保险,有一个模块无输出,以下是详细说明:
输入电压大小:
AC  220V
输入端详细的滤波及防护电路:

负载电流大小:
0.46A
输出外接电容类型及大小:
电容类型:钽电容/电解电容/陶瓷电容/固态电容/瓷片电容等

更详细的产品应用情况说明:
1 空载状态下,上电后,AC 220V电源保险丝烧(保险丝:250V  2.5A)。
2、空载状态下,上电后,无输出。
请求是哪地方出现问题,请求大侠指教

网友A:
楼主你查过你的焊接了吗

网友B:
您好!
1、先确认是不是电源损坏——单独对产品进行测试
2、如果产品测试OK,确认是否系统板其他问题
3、如果产品测试NG,可以联系我司销售,将产品退回我司分析
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C:
你的电路设计就这样吗?

网友C:
可能短路存在。

网友D:
是不是你的电路存在大电容。

网友D:
试试后面的电路去掉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你的电路存在大电容。

这个电容大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你的电路存在大电容。

才100uf

网友F: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这样模块烧坏了,是不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瞬间电压击穿了。

网友:
可以送到金升阳检测一下。

网友G:
楼主找到这个原因了吗?

网友G:
是在什么时候烧坏的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在什么时候烧坏的电路?

如果是在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瞬间电压导致的。

网友H:
用过测温装置测过吗?

网友D:
楼主找到问题所在了吗?

网友D:
这个模块是不是短路造成了的

网友I: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J:
这么小应该是芯片坏掉了。

网友J:
怎么两个压敏电阻?

网友K: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K:
电源的损坏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L: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新手请赐教。

网友L:
是不是你的电源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