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采集与通信问题

楼主(2016-08-01):
小弟初学DSP,我想用外部AD接28335进行连续信号采集,然后用485再把信号传到PC,请问哪位大神做过,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慢慢调   一个一个外设的调

网友B:
这个就是组合问题,你用过adc了吗

网友B:
485的通信就是串口通信协议。

网友C:
这个通信可以通过串口设计。

网友C:
数据采集直接转换代码通过串口发送过去了。

网友D:
这个数据发送而已,你是哪个不会?

网友D:
你去下载例程修改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