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的软件设计

楼主(2016-08-01):
是这样的,某个传感器通过串口发送了一串字符,这个传感器传送的频率最大5hz左右,一次传送的大概10几个字符不定,那么问题是,怎么确定一串字符接收完全,不用特殊字符判断,用的stm32。

网友A:
中断发送,计算间隔时间

网友B:
中断接收,延时一段时间还收不到下一个,则认为接收完成

网友C:
总线空闲,帧间隔时间,
或者按协议解释数据,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