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耐压值问题

楼主(2016-08-01):
如上面的电路, C6的电容,选择的是0603封装,4.7u 耐压值为16V的电容,而电路输入为12V,这样电容两端的电压就是17V,这样长期工作电容是不是会有问题,同时工作环境要求-40-70摄氏度。如果出现问题一般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马上坏还不致于,但可靠下降.轻则过压击穿,重则开天窗暴掉.应换25v档次的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上坏还不致于,但可靠下降.轻则过压击穿,重则开天窗暴掉.应换25v档次的才妥. ...

谢谢 T叔,0603封装的 耐压值25V没买到,这个电路 如果换成小一点容值的会有影响么?

网友B:
要可靠
换1206 或者更大的
耐压 至少25V 或者35V的
4.7uf 估计可适当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可靠
换1206 或者更大的
耐压 至少25V 或者35V的

谢谢,现在的问题是 以前的电路遗留下来的问题,这个电容倒是没出啥问题,但是板子都是已经批量生产了,封装不好改了,现在发现这个可能会有可靠性问题,所以买0603 4.7u的高耐压值的电容不好买,看来只能试试改小容值试一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T叔,0603封装的 耐压值25V没买到,这个电路 如果换成小一点容值的会有影响么? ...

二个迭在一起并联

网友C:
贴面电容,好猥琐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面电容,好猥琐的电容

失误失误。。贴片 打错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失误失误。。贴片 打错字了

25V也是很常用的啊,没觉得难买,立创商城一搜就有了

网友E:
三星有25V的

网友F:
看看你的印制板,如果封装划的大,有可能0808的也能装上,如果担心可靠性,可以用环氧固封

网友G:
换成0805吧这种瓷片严重击穿的时候简直不能再壮观

网友H:
有击穿的危险,不可靠了,提高耐压

网友I:
目前最好还是小容量高电压二个叠在一起并联,长期解决方法就是更换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上坏还不致于,但可靠下降.轻则过压击穿,重则开天窗暴掉.应换25v档次的才妥. ...

T叔,有关于贴片电容寿命的资料么?

网友J:
看到明显错误,有强迫症的人是一定要改掉的;如果比较懒,凑合用用,到时候还债就不是一个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K:
为了电路安全性和可靠性,还是建议更换掉,这个电容在这里很危险。

网友L:
确实纠结。 想想当时设计人员为什么要用16V耐压的。。。。

网友L:
如果换做是我,就不管它了。 反正电容没出事,也不是我设计的哈哈

网友M:
这是设计人员范的错误,他以为12V输入,用16V足够了。但是他没注意到这里的buck不是通常的5V,而是-5V了。
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同样封装的25V换上去,不纠结是不是4.7uF。哪怕是2.2uF也行,只要它能健康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