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学生,STM32测频率求助

楼主(2016-08-01):
STM32, TI, ic, se, IO
之前有写过一个测量频率的,精度挺高,不过只能测到10kHz精度就不行了,还想测高一些,网上查了用两个定时器的办法,于是尝试了好几天,就是不行,希望各位大神帮我看看,学习一下。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RCC_Configuration();
        TIM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x_Config();
        TIM_Cmd(TIM2,ENABLE);//ʹÄÜÍⲿ¼ÆÊý
        TIM_Cmd(TIM3,ENABLE);//¿ªÆô1s¶¨Ê±
        while (1)
       {
                if(Flag==1)
                {
                        Flag=0;
                        Freq=Counter+i*9999;
                        if(Freq>300)
                        {
                                Freq=1.0052*Freq;//-1.4475;//Îó²î¾ÀÕý
                        }
                        printf("\r\n Freq = %lf Hz \r\n",Freq);
                        i=0;
                        TIM_Cmd(TIM3,DISABLE);//1s¶¨Ê±
                        TIM_Cmd(TIM2,DISABLE);//ʧÄÜÍⲿ¼ÆÊý
                        TIM_SetCounter(TIM2,0);
                        TIM_Cmd(TIM2,ENABLE);//ʹÄÜÍⲿ¼ÆÊý
                       TIM_Cmd(TIM3,ENABLE);//¿ªÆô1s¶¨Ê±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9;                   //×Ô¶¯ÖØ×°Öµ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199;                    //Ô¤·ÖƵֵ, ʹTIMx_CLK=72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ÊäÈëʱÖÓ²»·ÖƵ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ÏòÉϼÆÊý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2_TimeBase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2,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ÍⲿʱÖÓ´¥·¢ÊäÈë ÉÏÉýÑØÓÐЧ  Ê±ÖÓ²»·ÖƵ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TIM_TS_ETRF); //TIM_TS_ETRF Íⲿ´¥·¢ÊäÈë
          //TIM_SetCounter(TIM2,0);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TIM_TS_ETRF);
            TIM_SelectSlaveMode(TIM2, TIM_SlaveMode_Reset);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2,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TIM_SetCompare1(TIM2, 0);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3);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9;         //Tout= ((9999+1)*(7199+1))/Tcl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199;                  //TIMx_CLK=72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NVIC_Configuration();

            TIM_Cmd(TIM3,DISABLE);         //TIM3_TimeBase
            TIM_Cmd(TIM2,DIS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PA2 ÊäÈë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CC3|TIM_IT_Update);
        i++;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Counter=TIM_GetCounter(TIM2);
        Flag=1;
}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可以切换下分频系数看看;
低频的时候分频系数大些,高频的时候小些

网友B:
大段代码,没多少人看的,建议缩小问题范围,重点是理清思路

楼主:
已经自己摸索完成,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