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600W 12V输出的谐振电源 求指导

楼主(2016-08-01):
最近呢 最了打算做个600W左右的谐振电源,用GD32F130做控制IC,本来打算将控制IC放在次级,但是隔离驱动的光耦贵了点,也没找到合适的隔离驱动芯片,就放在初级了,但是不知道次级输出反馈怎么做了,用光耦随环境变化太大怕是不准,求好的指导建议。。

网友A:
开环增益足够的话,光耦变化一两三倍,闭环能变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环增益足够的话,光耦变化一两三倍,闭环能变多少呢?

我打算用输出接TL431+光耦。3.4脚接上拉电阻接单片机ADC脚,不知可行不?

网友B:
用那个MCU做主控是很挑战的哦祝你好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那个MCU做主控是很挑战的哦祝你好运了。

hah,尝试没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