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写rom的问题

楼主(2016-08-01):
我想把一个电压值写入地址为0x48的位置,下面这种写法为什么只写入了低8位,高8位是00
*(U16*)(0x0048+i) = Volt[3+i]

网友A:
Volt[3+i]是什么类型的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lt[3+i]是什么类型的数?

是int,好像是单片机内存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而我采集的电压值是16位的,就是Volt[3+i]是16位的,是两个字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int,好像是单片机内存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而我采集的电压值是16位的,就是Volt[3+i]是16位的,是两 ...

你说写到rom里,是flash吗,还是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写到rom里,是flash吗,还是EEPROM?

请问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啊

百度。

网友B:
ROM支持这样写了?EEPROM也支持这样简单的写了?
写时序都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M支持这样写了?EEPROM也支持这样简单的写了?
写时序都不需要了?

我是要把采集的数据存在内存里,然后485通讯的时候在固定的地址读数据发送给上位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要把采集的数据存在内存里,然后485通讯的时候在固定的地址读数据发送给上位机 ...

那ram内定义一个大数组,把采集数据放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