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MCHC11F1CFNE3这个芯片可以买到吗?

楼主(2016-08-01):
请问 MCHC11F1CFNE3这个芯片可以买到吗?
请问 MCHC11F1CFNE3这个芯片可以买到吗?
请问 MCHC11F1CFNE3这个芯片可以买到吗?
请问 MCHC11F1CFNE3这个芯片可以买到吗?

楼主:
请问一下 使用什么烧录器啊?

另外 有没有crack的可能性!

楼主:
请问 有谁知道 这个可以用什么下载器或者下载接口下载啊?

是那种51的下载方式吗?

网友A:
去万能的x宝看看,应该会找的卖芯片的吧。

网友B:
去找飞思卡尔的代理问问,肯定会有的。

网友C:
我有   需要联系Q  742534727

网友D:
NXP和飞思卡尔合并了,不知道他们的代理换了没,可以去官网看看最新的代理表就知道了。

网友E:
我记得官方有芯片的购买通道的,前提是这个芯片还没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