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叫似懂非懂

楼主:
网上的东西也常常陷害新手

(93.15 KB )

楼主(2016-08-01):
画蛇添足

网友A:
多了一点。

网友B:
也许人家故意的。

网友C:
滤波电路不少是做作的,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电阻可能是计算值,完全可以取整数。

网友D:
电阻标得那么精密,是要用十万分之一精度的?

网友E:
不会吧  这个陷波电路用在什么场合的

网友C:
1楼电路搭建后,R3要调整才能满足要求(相位有要求,还要调C3),如果再考虑运放参数的影响,要调整就更多,所以电阻取整数就行。

网友F:
具体还要实际调试用。

网友G:
电容的误差才是惊人的

网友H:
这么复杂?啥地方用的?

网友I:
以前做厚膜电路的,其实有需要非标的高精度电阻网络的电路用厚膜工艺是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不晓得为什么,欧洲人的电阻都用1%误差之内的,或许可以遵循一分钱一分货。 ...

大多数小功率电阻都这样,大部分的大功率还是5%的.
不过他们那边的电阻品质高很多,标称1%的几乎都在0.5%以内.国内的就不得这个水平了.好像是因为他们那边的电阻工艺已经相当成熟,国内的小厂把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了一点。

再来一图
http://power.21ic.com/map/d5/201506/39906.html

典型的AC-DC适配器电路 .jpg (75.86 KB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来一图
http://power.21ic.com/map/d5/201506/39906.html

此图,点的位置错了。
另外,输出端串联那么大电阻是要干什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大多数小功率电阻都这样,大部分的大功率还是5%的.
不过他们那边的电阻品质高很多,标称1%的几乎都在0.5%以 ...

有种电阻叫做 军品级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有种电阻叫做 军品级电阻

用了,其实也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