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482和0OP07哪个运放好点?

楼主(2016-08-01):
我输入3mV的电压 ,用哪个线性度好点,精度高点?

网友A:
3mV的信号,OP482的Vos已经是3mV了,不合用。
OP07是入门级高精度运放,很多品牌的貌似都是双电源下性能更佳,也有单电源的,比如SGMOP07

楼主:
国外的用的OP482,精度很好,自己抄的板子,测试线性度比较差,不知道国外的仪器怎么处理的?

网友A:
电路上没有其他控制么?是否有软件扣除Vos的动作?

楼主:
没有补偿,先换OP07测试看看了,要是可以就换这个了。

网友B:
低速、精度放大用OP07;如传感器缓变信号放大。

速度较快的交流信号放大用OP482.如语音带通滤波器。

网友C:
OP07,用于直流低频信号放大,482音频交流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