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输出PWM,经过RC整流后输出直流电压接入电路问题

楼主(2016-08-01):
我用STC12C5A60S2输出PWM,经过RC整流后输出直流电压。占空比为50%时输出电压为2.5V,但是我将整流后的直流接入电路后只有0.4V,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后端阻抗太小

网友B:
断开负载,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负载,用示波器看看。。。

断开用示波器看经过DA输出的是平滑的直线

楼主:
阻抗不小,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阻抗不小,很大

很大是多大

网友C:
单片机输出,驱动能力不行

网友D:
我觉的很有可能是二楼说的那个问题
换个电阻试试

网友E(2016-12-14):
驱动能力不够,加个运放吧

网友F:
原因可能有二个
一是单片机IO口没有设置成推挽输出模式
二是后端阻抗太小,引起输出电压下降,俺觉得精度要高后端阻抗最好1M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