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被雷击损坏,求救。

楼主(2016-08-01):
福建台风期间有几台户外设备被雷击损坏,怎么区分雷击信号是通过交流电源线传入导致CPU损坏还是通过空间辐射导致CPU损坏?损坏的结果都是漏开的模式不起作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设备的具体情况了,空间辐射的概率不大,重点是长距离的电源线、通信线

网友B:
主要还是交流电源那边;
也不一定是雷电,夏天的时候,南方电压相对没那么稳定;
你们自己的设备有外壳啥的,应该不是辐射问题损坏;

你板子的电源部分,输入输出保护等没做好吧;

网友C:
不仅是南方,北方的户外设备也需要防雷设计,尤其是有架空线的设备

网友D: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瞎猜的啊。见谅。

个人觉得,你提到交流电源,想必你的电源引入是交流转直流或者受控设备是交流设备。后一种情况你们一般会做隔离。具体的隔离措施的确效果千差万别。
如果是前一种情况,而且是交流进来的,那估计电源损坏的可能性更大。如果后一种,引脚损坏的可能性大点。

再说空间辐射,或者说雷击。正如前面的几位工程师所言,你们的设备会加屏蔽的,通常不会有问题。如果有多半会在你的机箱的内部有大电流产生的痕迹。所以观察现场应该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设备的具体情况了,空间辐射的概率不大,重点是长距离的电源线、通信线 ...

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防止雷击呢?

网友F:
最好总体的负极接金属外壳,接地比较安全。

网友G:
被雷击坏  这个问题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