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程序] demo程序整合

楼主(2016-08-01):
官方的demo分成独立工程,感觉不方便调用,修改了一下增加一个user目录。

楼主:
isr.h文件增加
#undef  VECTOR_036
#define VECTOR_036      RTC_Isr          /*!< Vector 36 points to RTC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undef  VECTOR_031
#define VECTOR_031 ADC_Isr
#undef  VECTOR_028
#undef  VECTOR_029
#undef  VECTOR_030
#define VECTOR_028  UART0_Isr
#define VECTOR_029  UART1_Isr
#define VECTOR_030  UART2_Isr
#undef  VECTOR_038
#define VECTOR_038 PIT_Ch0Isr   /*!< Vector 38 points to PIT channel 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undef  VECTOR_039
#define VECTOR_039 PIT_Ch1Isr   /*!< Vector 39 points to PIT channel 1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undef  VECTOR_026
#define VECTOR_026      SPI0_Isr          /*!< Vector 36 points to RTC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undef  VECTOR_027
#define VECTOR_027      SPI1_Isr          /*!< Vector 36 points to RTC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undef  VECTOR_002
#define VECTOR_002      NMI_Isr         /*!< Vector 2 points to NMI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undef  VECTOR_040
#define VECTOR_040 KBI0_Isr
#undef  VECTOR_041
#define VECTOR_041 KBI1_Isr

#undef  VECTOR_035
#define VECTOR_035      ETM2_Isr          /*!< Vector 35 points to ETM2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extern void ETM2_Isr(void);
extern void KBI0_Isr(void);
extern void KBI1_Isr(void);
extern void NMI_Isr(void);
void SPI0_Isr(void);
void SPI1_Isr(void);

extern void PIT_Ch1Isr(void);
extern void PIT_Ch0Isr(void);
extern void RTC_Isr(void);
extern void ADC_Isr(void);
extern void UART0_Isr(void);
extern void UART1_Isr(void);
extern void UART2_Isr(void);

楼主:
工程下添加一个use目录,把文件加进入来就可调用了

楼主:
比如调用rtc就可以
#include "rtcuse.h"
int main (void)
{
    /* Perform processor initialization */
    sysinit();
    cpu_identify();
                RTC_USE();  //启动RTC

网友A:
支持! 下下来了用着。。。。

网友B:
这个好东西 ~拿走了 感谢楼主热心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