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驱动波形,这样,怎么解决。

楼主:
输入电压是12V。用MOS管控一下,输出的12V,给DCDC电源模块使用。现在是上电,MOS的G 级 驱动波形是这样。导致我的输出12v只有5.2V,输出的也是波形和G级的波形一样的。

D5WT9[KMM)FO}4(5TK%(I(7.png (68.97 KB )

网友A(2016-08-01):
貌似保护了,不能正常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保护了,不能正常开机。

能否详细解释下?

网友A:
后面有故障,MOS导通一下就关闭了,反复几次后彻底断开。
我瞎猜,看了一眼手册,没用过,也没有仔细研究。

网友B:
出现这样的波形应该是由电源上电瞬间输出电压不稳定,或负载大芯片多次过压、过流保护动作造成的,计算了下电路中输入12伏输出取样电压是15.3伏,那么就成证明是过压保护用的了。
所以输入多少输出就是多少伏,超过15伏就保护。至于输出变成5.2伏有可能和负载太大造成过流保护动作电压下降了。空载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