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破环电源层和地平面的完整性是怎么理解?

楼主(2016-08-0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不能单用过孔数量多少来衡量吧,过孔当然越少越好,如果你的电源层或地层铺过铜后会有很多的孤岛,或被分割成许多小块,那么可以说是被破坏掉了

楼主:
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对于电源和地通过过孔放到內电层,发现要打很多过孔,这样好吗?还是一部分留在表层,一部分留在內电层好?

网友A:
拿四层板来说吧,中间两层一个电源层,另一个是地层,地层肯定不走信号线,所有的地都是就近打过孔连到地层上的,过孔最好分布均匀,不要破坏地平面的完整性,而电源层如果电源电压多的话需要分区域,然后把顶层和底层的电源打过孔连到电源层上,如果电源电压不超过3个,如只用到5v和3.3V,那么电源层可以不分,顶层和底层也可以走电源线,没必要都打过孔到电源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