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输出颜色偏红

楼主:
我对PCB板做了个改版,换了个位置,重新走了线,输出就粉色背景了!HDMI信号是芯片直接出来,差分线,接了个OR电阻就到输出端子了,请教下是哪个地方影响了?

楼主(2016-08-03):
知道的大神指导下,,,

网友A:
分辨率改下试试

网友B:
〓◆ HDMI相关资料 17册 31.6M ◆〓

象缺种颜色的样子.

网友C:
我之前遇到过线没插好,就是这样。不知道你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D:
缺蓝色是一种情况
还有可能色彩空间不对

网友E:
就是缺色而已,找找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