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M385稳压

楼主(2016-08-01):
请教各位,LM385ADJ能对负电压进行调压吗

网友A:
这是个2端的基准吧?正压负压一样用

网友B:
LM358是运放,不是电源吧?你调个输出当参考之类当然可以,当电源是没搞的。

楼主:
这个是3端器件,输出电压可调,但不知如何调,有用过的吗

网友C:
可以,可以通过分压的方式,分压电阻改成滑动变阻器

楼主:
怎么贴图片?

楼主:
RE: LM385稳压

楼主:
如图,V2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