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最基本推挽电路

楼主:
电路如下所示,器件均为理想器件。二极管和三极管发射结压降定为0.6V.现在输入处加峰值为2v的正弦信号,现在疑问,图中红圈处上下两个二极管分别在正弦信号的哪半个周期导通?

推挽

推挽

网友A(2016-08-01):
上面的管子导通;
你就假设输入是2V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管子导通;
你就假设输入是2V好了

上管导通在输入正弦信号的正半周期?

网友B:
负半周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管子导通;
你就假设输入是2V好了

上管上半周期,下管下半周期。

网友D:
直流电源已经提供了直流偏置,应该都是一直导通的吧?还需请高人解答.

网友E(2016-09-09):
引用 网友D:
直流电源已经提供了直流偏置,应该都是一直导通的吧?还需请高人解答.

静态时,两个管子都截止的。假设开始是上管导通,那么下管的射极电压就升高,而这个升高也导致下管导通,下管导通导致下管的射极电压降低,反过来使下管使下管不能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流电源已经提供了直流偏置,应该都是一直导通的吧?还需请高人解答.

直流偏置是使三极管处在“放大”状态!…它在放大“交流”信号吔!

网友F(2022-01-07):
没有负载,上拉下拉都是关,
因为,两管发射结串联,只有直流偏置,这样加讯号,两管基极电位就 颠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