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求助关于MSP430控制SJA1000的中断引脚INT问题

楼主:
做了一个MSP430F149单片机控制CAN总线的题目。编写了一个I/O口翻转的测试程序,可以下载并运行。结果发现上电之后SJA1000的INT引脚一直是高电平。读相关的数据手册解释说:此引脚默认状态下应该是高电平,当有发送和接收中断发生时此引脚为低。难道是我原理图设计有误吗?这个脚要上拉吗?还是要经过配置SJA1000内部寄存器之后这个引脚才会变高?附上部分原理图(INT引脚接到了单片机的P1.6)

网友A(2016-08-01):
INT引脚确实需要上拉,这个脚是开漏的。

interrupt output, used to interrupt the microcontroller; INT is active
LOW if any bit of the internal interrupt register is set; INT is an
open-drain output
and is designed to be a wired-OR with other INT
outputs within the system; a LOW level on this pin will reactivate the
IC from sleep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引脚确实需要上拉,这个脚是开漏的。

interrupt output, used to interrupt the microcontroller; INT  ...

谢谢您的解答,问了很多人也说是应该接一个上拉。但是参考了很多资料比如51单片机和DSP芯片F2812的连接电路,这些电路都没有接上拉。我想不明白,难道是51和2812他们的I/O口内部都有上拉电阻,MSP430F149就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问了很多人也说是应该接一个上拉。但是参考了很多资料比如51单片机和DSP芯片F2812的连接电 ...

51的IO口是带内部上拉的,2812没用过,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