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软件问题

楼主(2016-08-01):
打开keil5软件会出现device not found的错误提示,在device选项里都是unknown好像被锁定了一样,要是我重新建工程可以选到单片机,说明这个固件时存在的,求解怎么在device里把单片机型号选上

网友A:
有段时间 不用keil了

网友B:
你得下载安装才行的。

网友B:
安装pack文件

楼主:
这个已经安装过了就是打开devices 还是什么都没有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
remove之后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C:
这种情况的我用的很少的,也见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