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电路

楼主(2016-08-01):
现在的问题是,mos管不能开启,开启电压上写的是2V到4v,用单片机引脚控制3.3V,VBAT是5V,之后就是不能开启,各位大神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位置应该用个PCH的MOS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应该用个PCH的MOS管吧?

为什么用P沟道的呢,用P沟道的不就得加负电压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用P沟道的呢,用P沟道的不就得加负电压了吗

你是正端的开关,P型MOS的栅极如果给电压0就开通,给VCC就关闭,这样才方便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正端的开关,P型MOS的栅极如果给电压0就开通,给VCC就关闭,这样才方便可靠。 ...

这个管给正向电压也应该接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正端的开关,P型MOS的栅极如果给电压0就开通,给VCC就关闭,这样才方便可靠。 ...

现在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能导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能导通呢

建议先找本讲了MOS管的模电书看看。。。。。。。

网友B:
你这个电路要想让右边输出接近电源电压,MOS管门极要加上比电源电压再高一个开启电压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要想让右边输出接近电源电压,MOS管门极要加上比电源电压再高一个开启电压的电压。 ...

为什么呢

网友C:
一旦MOS开通,VBAT几乎全部降在R503上,MOS管的源极电压上升至接近VBAT;
此时的Vgs不能使MOS维持导通状态,要维持导通,此时的Vgs需要比源极电压更高才行。
琢磨一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旦MOS开通,VBAT几乎全部降在R503上,MOS管的源极电压上升至接近VBAT;
此时的Vgs不能使MOS维持导通状 ...

懂了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网友D:
20K电阻和MOS对调位置,那100K电阻也根着搬下来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20K电阻和MOS对调位置,那100K电阻也根着搬下来就ok了

问题是,20K电阻可能并不是真的负载,负载还在后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20K电阻可能并不是真的负载,负载还在后头。。。。。

是,这么改也不行,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这里并没有选择,只有用个P型MOS管才是最简单可靠方便

网友E:
R503  20K电阻太大,mos管打开的时候压降大,抬高S极的电压,相当拉低Vgs,又打不开mos管了

网友F:
很简单 ,要控制电源端 用PMOS

要控制 地端  采用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并没有选择,只有用个P型MOS管才是最简单可靠方便

我把R503改成10M欧姆,之后输出变成4.5,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G:
不管是P还是N沟道,这样设计都很难导通;

N沟道:要导通,输入电压>(VBAT+3V)

网友H:
用N沟道的是可以的。

网友I:
你这样G级电压要大于5+3V=8V才行。换成P管只要两三V就行了

网友H:
电路有问题。

网友J:
我是过来围观的

网友K:
楼主,改成这个电路,输出波形还不错。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里并没有选择,只有用个P型MOS管才是最简单可靠方便

是的,  搞个P型的就OK 了

网友M:
让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用万用表测一下 栅---源 电压,就明白为什么了。

网友N:
发现挺多工程师实际设计时都不怎么会用三极管、MOS管呢,我也赶紧翻翻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