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炒点“冷饭”——戏法

楼主(2016-08-01):
这是个老话题了,也是个电路理论的基础应用。

先上图:

能看出蓝框内是个什么东西吗?

楼主:
下面,看个变换:

这就是戏法一。

楼主:
那么,下面这个图怎么玩?

楼主:
换个戏法变变:

楼主:
这里仅涉及到:

    替代原理

    戴维南等效

    米勒等效

网友A:
到现在,还不知道哪错了?还是面子真的就这么重要??

就算是800°的近视,也该能看出来问题的!

楼主:
引用狄拉克的那句话:

        这不是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狄拉克的那句话:

        这不是个问题!

引用这个: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A:
上面图再改一改:

仔细看清绿色方框内电路!!!!

有人说了:我怎么什么也看不到啊!!!是不是我近似了?等下,我找个眼睛戴!

我说:别找了,就算你找望远镜,或是隧道显微镜,啥也看不到,因为框内什么也没有!

既然两者等效,那大家回去把开关电源反馈稳压取样电阻给拿掉吧,因为拿掉前后是等效的!

楼主:
下面是针对学生或初学者而给的,对于他们,用“这不是个问题”就不太好了....

楼主:
不过也不会说得太多,仅指出重点,因为前面已经给出详细变换过程了。先给图:

楼主:
其重点就是,那个红圈内的条件

楼主:
在此电压约束条件下,别说变换了,直观都能看出其结果来。

楼主:
对于如此简单的东西,如果狄拉克在世,能不说:

这不是个问题”吗?

网友B:
RL怎么接在运放的输入呢?不是应该接在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L怎么接在运放的输入呢?不是应该接在输出吗?

这是个Howland电流源。

网友C:
然并卵啊。。。

网友A:
哦,终于看出病根在哪了,可喜可贺!

楼主:
给上面的两幅图标注一下:

图一

条件用于求戴维南等效电压

图二

条件用于米勒等效

楼主:
原来的问题源于米勒等效,那是个极其基础且简单的东西。

见有人看不懂,于是乎就给了个最为基本的替代和戴维南等效过程。

可惜,居然还是看不懂!

这些都是《电路原理》中的基本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的问题源于米勒等效,那是个极其基础且简单的东西。

见有人看不懂,于是乎就给了个最为基本的替代和戴 ...

这个“有人不懂”的“人”,指的是自己吗?

当时就给你指引,教材上明确告知分压电路不能用弥勒定理!
一意孤行,弄出来个无穷大输出阻抗!
面对尴尬,不是认错,而是能些替代等效等许多其他定理过来,把水搅浑!
如此,粉丝更晕菜了。

给人感觉是:嘴巴真硬!

网友A:
铁证如山,居然还能在这狡辩,而且一狡辩就是2年,真是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铁证如山,居然还能在这狡辩,而且一狡辩就是2年,真是服了!!!!!!!!!!!!!!!

...

人肉一下,他是哪个大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人肉一下,他是哪个大学的。

人家多年前就用日月光华来暗示所在高校了!

但是,本坛有N多人提出要前往拜访,均拒绝!
什么信息都不透露,从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刻意保持神秘。他是本坛元老中,唯一 一个神秘人物!
但同时不断用博导,顾问等头衔来提高自己。

越是如此,越是让人怀疑!而且随着交流深入,疑心不断加重,而非释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人家多年前就用日月光华来暗示所在高校了!

还不停的发新帖,一个理论分N个回帖发完,一个回帖往往只有一句话。
通过大量的帖子来巩固自己在论坛的等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不停的发新帖,一个理论分N个回帖发完,一个回帖往往只有一句话。
通过大量的帖子来巩固自己在论坛的等 ...

他这个是被人给捧杀的!
自从第一帖(关于麦氏方程的)一泡打红,几个版主给了高评,从那以后就飘飘然,至今难以自拔!

楼主:
此“冷饭”贴,沿用了早先给出的两条变换路径,得出了同样的等效变换结果。下面,利用相关结论,直接变换出Howland电流源的“真面目”:

这看上去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对,其实就是那么的简单!

楼主:
最后,补充点资料:

不相信中译版的,可以看下面的英文原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R2就一直在那里,怎么最後就变不见了。另外正向放大器也有密勒效应吗?请教老师了。 ...

这不是个问题!

另外指出一点,这里没有提到“密勒效应”。

网友A:
学习了大师的雄辩口才,深感脑洞大开啊!
问题,既然上面大家都认识到了,对于单向通路不能使用米勒定理,怎么办呢?怎么改进才能使用呢????

受双向通路可以的启发,H大师给出了两种解决方案:

方案一:

方案2:

此贴是想告诉粉丝:常用脑,要多喝6个核桃!

网友:
等效和近似是2个概念吧

网友E:
对楼主的表现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错了且不能自拔。你要是真严谨,就应该能够把别人的质疑都解答了,都是很基本的原理。
正确的东西是经得起推敲的;经不起推敲的就需要认真反思。

我再点你一下:你2楼图的问题出在替代原理到戴维南源的等效上。之后的一堆推导就免谈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楼主的表现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错了且不能自拔。你要是真严谨,就应该能够把别人的质疑都解答了,都是很基 ...

2楼的变换是“玩原理,而不恭”,或变戏法或耍魔术,与那个“线振新演倒”还真有点儿异曲同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楼主的表现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错了且不能自拔。你要是真严谨,就应该能够把别人的质疑都解答了,都是很基 ...
我再点你一下:你2楼图的问题出在替代原理到戴维南源的等效上。

“点”出了什么?!

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2楼的变换是“玩原理,而不恭”,或变戏法或耍魔术,与那个“线振新演倒”还真有点儿异曲同工呢。 ...

与那个“线振新演倒”还真有点儿异曲同工呢。

“线振”,一句话就够了:

        AX=0

且A为线性可知

        kX

必为其解,如果X是其解的话。

那么,显然线性系统是确定不了解的幅度问题的!

这个以后再理你。

楼主:
常听到“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有什么?

没看见。

倒是本人一个教书的非行家,却看到了点东西。

网友E:
引用 楼主:
“点”出了什么?!

问题呢?!

你的等效,根据什么确定真实源是在U1一侧,而不是在U2一侧?如果连真实源在哪都不能确定,等效出来的东西可能是“无中生有”。先点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等效,根据什么确定真实源是在U1一侧,而不是在U2一侧?如果连真实源在哪都不能确定,等效出来的东西 ...

前面说得非常清楚了,U1和U2满足一定的约束条件。至于原先如何满足的,这里的“放大器”没看见吗?

还什么“真实源”,说明你真的不懂替代原理。按替代原理,只要满足条件,一个网络中的无源电阻(网络)都可以用一个独立源替代,替代后原网路中未替代部分的电路变量不变!

楼主:
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你在学校教学生,还能这句口头禅么。

学生:老师,书上这个公式怎么来的?
H大师: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学生:老师,这堂课有没有作业?
H大师:这,根本不是个问题。

学生:老师,你裤裆开线了。
H大师:这,根本不是个问题。

网友E:
先说几句,别说自己什么几十年教龄...,我只注重技术正确性,否则不够丢人的。别人的“这个不是问题”的话,因人因事而异,对你不适用,你只是自我感觉良好。

我点出的问题不只针对你的具体问题,还包括替代定理的适用性问题。

上图在你的电阻网络前添加了戴维南源,以示U1前级的真实等效源。
作两个等效比较:
1. 将上图在U2端口进行戴维南等效,新电压源E'=U2,新源内阻R's=(Rs+R1)//R2
2. 按你的方法,从替代原理的U1出发等效:新电压源E''=U2,新源内阻R''s=R1//R2

很明显,两个结果不同,只有1的等效正确,你的用替代定理进行的戴维南等效错误!这个真是个问题。

结论:基于替代定理的戴维南源等效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说几句,别说自己什么几十年教龄...,我只注重技术正确性,否则不够丢人的。别人的“这个不是问题”的话 ...

这不是个问题!

自己仔细看看我是怎么等效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不是个问题!

自己仔细看看我是怎么等效的。

还嘴硬,这么简单、明显的问题还不承认。从我的两个等效比较中看出,你的等效是错的。你没把前级输出等效为戴维南源,本身就是狭隘的认识。我44楼图的等效具有普适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嘴硬,这么简单、明显的问题还不承认。从我的两个等效比较中看出,你的等效是错的。你没把前级输出等效 ...

这个:

有什么问题?!

网友E:
你把思路放开些,想着U1前面还有电路、有源,U1是“完整电路”作用的结果。

不考虑U1前级电路,使用替代原理-->可以;从替代出的U1出发进行进一步戴维南源的等效-->不行。即替代定理没有更多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把思路放开些,想着U1前面还有电路、有源,U1是“完整电路”作用的结果。

不考虑U1前级电路,使用替代 ...

不要再争了,大师误以为分压器就像7805之类的三端稳压器,在一定范围内,不管输入电压是多少,负载是什么,输出统统都是稳定的5V!

不就这个意思么,两句话就说清楚了。

网友A:
正是基于此,才有了图中椭圆大红框!所有推导都是基于输出稳如泰山得到的。

以后大家都用分压器替代7805之类的稳压三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把思路放开些,想着U1前面还有电路、有源,U1是“完整电路”作用的结果。

不考虑U1前级电路,使用替代 ...

好好分压电压给玩魔术变没了,肯定是推导错误,既然明知是错的,就不要浪费口水了,没什么意思!

老抽定理:任何线性时不变电阻网络,全都等效于开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要再争了,大师误以为分压器就像7805之类的三端稳压器,在一定范围内,不管输入电压是多少,负载是什 ...

从这里可以看出,以前忽视源内阻的电路模型、理论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从这里可以看出,以前忽视源内阻的电路模型、理论的影响。

不是内阻问题,是不懂端口是什么意思的问题。

如上图,他老是以为箭头那儿代表开路,于是一旦此端口左边用戴维南或其他定理等效,箭头那儿电流必然为0,于是箭头 左边部分必然是开路的。

这个错误是由于不知端口是什么意思导致的。但就这简单一点东西,LZ开晕车也开了年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思路放开些,想着U1前面还有电路、有源,U1是“完整电路”作用的结果。

不考虑U1前级电路,使用替代 ...

要找“完整电路”,可以看首帖内容。

其实,根本就无需回溯。替代、戴维南,在此顺理成章。

好了,对如此简单的东西不再回复了。

真为你的学生感到悲哀。
也就是说,你的运放输出可以没有输出阻抗,不需要戴维南等效?这些原理可以由你任性而被取舍?你对理论的理解就这么“顺理成章”?真为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是内阻问题,是不懂端口是什么意思的问题。

看来楼主的偏科是挺严重的,强于数学公式的中间推导,弱于对荒诞结果的电路定性判断能力和有错必改的品质,中了某教授说的“不依赖公式无法将问题的物理性质解释清楚”的能力,这句话用到这里是指对电路原理的理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来楼主的偏科是挺严重的,强于数学公式的中间推导,弱于对荒诞结果的电路定性判断能力和有错必改的品质 ...

楼主对电路原理的理解,仅局限于数学上。这不奇怪,职业和经历划定了这种限制:一位教书的非行家。所以人人都不要苛求或奢望。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对电路原理的理解,仅局限于数学上。这不奇怪,职业和经历划定了这种限制:一位教书的非行家。所以人 ...

同意。但是人还是要有自知之明为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看来楼主的偏科是挺严重的,强于数学公式的中间推导,弱于对荒诞结果的电路定性判断能力和有错必改的品质 ...

这个可能不是偏科这么简单,也不是老6说的只数学好,最致命的问题是没有思考能力!!!

许多帖子都是百度搜到的资料,然后简单地把**上的图截下,然后用大字或者大红字,把论文相关章节的段意摘录下来!永远只能这样复述别人的研究成果。而只要到了自己创新的地方,马上会出现诸如本帖的荒诞不经的乱弹琴了。

只能入,没有出,这样的学习,学一辈子,有何意义?

当然了,初学阶段,肯定是要研究前人的成果的,但对50多岁,有30年教学经验的老手了,还只能学人家的东西,自己没产出,可就太不正常了!

好比人走路,几个月到1岁左右,需要别人搀扶,才能走几步,可如果一个成年人还要人扶着才能走两步,不扶立马摔倒,不就是问题了么?
棋手也是如此,初学时研究古谱,到了大师级的就是写棋谱了。

造成 这种无法思考的根源,很有可能是应试教育的恶果。

同意。

网友A:
按道理说,数学基本功扎实的人,学起模拟电路来,应该是水到渠成,轻松简单的小事。
可再看眼前,很简单的 电路推导,也只能套用频域S分析,本来一步搞定,他得4步。给人感觉就是费劲。

所以,根据这些情况,下面两个可能(这个是阅读完H大师15页所有主题帖后,做出的结论,当然了打酱油那个ID所有帖子更是读过)。

可能1:刚出道3-5年。
可能2:出道30年的博导,但研究的是纯数学,或是单片机,或是经济学等非模拟电路学科的教授。

网友E:
我接触过不少搞物理的,包括由物理转电路的,对电路原理的理解都尽量贴近物理本质。在1998年前后的 globalnet.com RF论坛上,有一个叫 Ian Scott的新西兰人很出众,对各种电路的应用、公式的理解、实现的技术手段等讲解的是头头是道。那可是个国际展台,露面的不乏教授、专家、书作者、工程专业人士、在校生等。有人问他的自我定位,他回答:physicist, mathematician, engineer (记不清了)。这样的素质、表现是我对学物理、懂数学人的印象及标准。可是,...哎,不说了,差距咋就那么大湼?

在专业上要成才,就要以 Inn Scott 类人为榜样,对电路原理(物理意义)有深入的理解,否则就不能使用好数学工具。数学是工具,是因我们的需要被选用。不是“是数学就正确”,数学公式反映不了电路原理,就要检查其原因,检查该工具的适用度。这样可以避免困扰、晕、被戏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说,数学基本功扎实的人,学起模拟电路来,应该是水到渠成,轻松简单的小事。
可再看眼前,很简单的 ...

你对楼主的观点看的多、体会深,你给确认一下他下面图的含义:

右边那个无穷电阻是哪里来的,是左图的R1//R2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对楼主的观点看的多、体会深,你给确认一下他下面图的含义:
含义就是用5V电源,给5V电池充电,结果是充了几年也没充进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是想确认他的等效方法,以确定错误在哪。我有初步的猜想,需要先确认。 ...

没错,他所有的辩解,都是说U2那个红框,是电压源!!!比如说K=U2/U1=R2/(R1+R2)不能变,等等。

既然那儿是个电压源,左边那个有内阻U2,就多余了,当然可以开路。

这样一搞的话,以后谁还敢在网络上标U或者I啊,一标H大师就说你那是个电压源或电流源了。

网友A:
LZ连戴维南定理,都玩不转啊,,,,仔细比较下图便知原因了:

网友A:
居然用嘴大喊,只要下面框中关系不变,就能成立。

莫非这个电路是声控的智能家居产品??你叫它干啥它干啥,叫它不变它就不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面,看个变换:

解读楼主的等效结果:

  楼主的最后一步等效图

即便左边是戴维南源,也不应该通过替代定理等效出变化了的阻抗。
替代定理只负责告诉你替换后的电压、电流不变,没有责任、功能给你做阻抗变换。

楼主是在给替代定理“扩权”,滥用替代定理。此乃错误一。

替换后的右图只有U2,没有U1,或者U1=0。U2是与U1紧密相连的,没有U1就没有U2,这从“等效”的链路上可以看出。但是这里最后U2是孤立存在、无中生有。此乃错误二。

再看起始的比例式:U2/U1=k=R2/(R1+R2)
这里替代的结果是:U2/U1=U2/0=无穷,原比例不保。这是等效失败的又一证明。

这里的错误比起前面的戴维南等效错误更邪乎。楼主来圆说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解读楼主的等效结果:

  楼主的最后一步等效图

“U2是与U1紧密相连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U2是与U1紧密相连的”

你是问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解读楼主的等效结果:

  楼主的最后一步等效图

这个帖子,生动地解释了:撒了一个谎,需要再撒一百个谎来圆谎!!!

当初为了圆滥用弥勒定理的谎,这又弄出替代等效的谎,戴维南的谎,无中生有谎(U2本是标号,变成电压源了)。。。

给人家留点面子吧,不要刨根问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生动地解释了:撒了一个谎,需要再撒一百个谎来圆谎!!!

当初为了圆滥用弥勒定理的谎,这 ...

好吧。原本打算理清他的“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帖中"开路电压问题"引出的一系列混乱,估计他和明眼人已经看出问题了,刨根问底就先告一段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问问题吗?

我是很赞同这句

楼主:
作为基础知识,这里附加两个帖子的引:

替代并不是静止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1266-1-1.html

《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替代原理的两个特例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1286-1-1.html

楼主:
此帖题目虽称为“戏法”,但是其却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由此可见,基础理论的掌握有多么的重要!

楼主:
几乎相关的基础知识点都已经给出,这个话题就此结束!

网友H:
都是大神,膜拜一下

网友A:
由此可见,基础理论的掌握 有多么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