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分压问题

楼主(2016-08-01):
如图一个简单的分压电路,CSO为输出电压信号0-5V,我这里用的是直流稳压源输入,输出CS1预期值是0-3.3V,以便STM32采集,但是实际调试的时候,发现输入电压CSO在0-1.5V左右的时候,输入输出是满足分压定律的,当CSO继续增大后,CS1也增长,但是不是按比例,速度很慢。例如当CS0给3.8V 的时候,测得CS1的电压为1.88V ,前级电阻两端电压为1.9V,这根本就不符合分压定律。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我有点懵了,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那两支稳压管什么用也没有,应去掉。

网友B:
可能D3的漏电流太大了,要么减小R1和R2的阻值但保持分压比,要么选漏电流更小的D3,或者不要D3

网友C:
分压电阻阻值降10倍,二极管全部用TVS,成比例的范围会扩大。

网友D:
电容充电还要时间

网友E:
分压电阻偏大了,D3真没啥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两支稳压管什么用也没有,应去掉。

D3作为单片机的ad采样接口保护这样不行吗?我有时候也这么干。。。不过一般会串电阻 ,求指导

网友G:
你脉冲频率有多少?电容充放电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F:
D3作为单片机的ad采样接口保护这样不行吗?我有时候也这么干。。。不过一般会串电阻 ,求指导 ...

不是行不行的问题。
首帖中你的问题是分压“不是按比例”,我的回复是在告诉你“不是按比例”的原因。

网友H:
为何还要用两个电容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为何还要用两个电容呢

滤波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会不会是因为当电压大于1.5V之后,你的CS1那里有电流流入单片机导致的?解决之后能否通知我,我也好感兴趣 ...

由诺顿定理,所有的两端网络都可以看做电流源并联一个电阻。如果CS1后端的阻抗不是远大于R2的话,会与R2并联等效成一个小一些的电阻,这样分压就没那么高了。记得发红包给我

网友K:
利用戴维南定理,从CS1看进去的阻抗才是实际分压阻抗

网友H:
用一个105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用一个105不就可以了嘛

组合使用,效果更佳

网友L:
这个电路不加buffer直接给ADC 输出的话应该有问题,对于ADC 来说,ADC input漏电流会贡献很大的误差,信号源阻抗太大了,后端加一个运放试试。

不过,不太了解为什么在输入电压0~1.5v时没问题,你确认一下STM32  ADC 输入电压范围是多高,照理说不应该超范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会不会是因为当电压大于1.5V之后,你的CS1那里有电流流入单片机导致的?解决之后能否通知我,我也好感兴趣 ...

应该是D3管子有问题,去掉之后问题没了,换一个又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由诺顿定理,所有的两端网络都可以看做电流源并联一个电阻。如果CS1后端的阻抗不是远大于R2的话,会与R2 ...

那为什么电压小的时候很精确,大了就开始慢慢不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路不加buffer直接给ADC 输出的话应该有问题,对于ADC 来说,ADC input漏电流会贡献很大的误差,信号 ...

STM32的 adc输入是0-3.3V吧,所以我用稳压管D2保护一下

网友M:
10楼图比较清楚,或许你应该量量d3的电流,,这东西可不是理想器件,

网友N:
二极管稳压特性并不是线性的,肯定会电路分压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