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帮帮一个想学习的人吧!!

楼主(2016-08-02):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led1=P1^0;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 (uint);
void display(uchar,uchar,uchar);
uchar num,num1,num2,bai,shi,ge;

void main()
{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 ;
                   TL1=(65536-45872)%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while(1)
                {
                display(bai,shi,ge);
                }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ms(5);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1++;
        if(num1==4)
        {
                num1=0;
                led1=~led1;
         }
}

void T1_time()interrupt 3
{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num2++;
        if(num2==20)
        {
                num2=0;
                num++;
                if(num==60)
                        num=0;
                bai=num/100;
                shi=num%100/10;
                ge=num%10;
        }
}
哪位大神教教我怎样使数码管前3位循环计时呢?

网友A:
《单片机程序调试黑宝书》,本版精华帖里找。一个不写注释的程序员不是好程序员,所以不敢肯定你爱学习。

网友B:
这个貌似很简单,你搞个数字钟的例程看看,看懂后你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程序调试黑宝书》,本版精华帖里找。一个不写注释的程序员不是好程序员,所以不敢肯定你爱学习。 ...

原谅我还没达到程序员的水平!我只是一个现在大一下半年升大二的学生!谢谢你的建议哦!我会好好改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很简单,你搞个数字钟的例程看看,看懂后你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

哦哦好的,谢谢哦!

网友C:
点我签名,看我视频.单片机的是免费的.
更复杂的数码管显示都不是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谅我还没达到程序员的水平!我只是一个现在大一下半年升大二的学生!谢谢你的建议哦!我会好好改正的! ...

呃,我不是说你的水平,是说你的方法。写注释是理清思路的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我不是说你的水平,是说你的方法。写注释是理清思路的一种方法。

哦哦,我一直没这个习惯,我以后会改的,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我签名,看我视频.单片机的是免费的.
更复杂的数码管显示都不是问题

请问你知道怎么把开发板和电机驱动板相连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知道怎么把开发板和电机驱动板相连接吗?

淘宝上买的驱动板都会告诉你怎么接.不同驱动不同要求

网友D:
问题不明确,谁来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不明确,谁来帮你?

哦哦,好吧!原谅我不知道怎么问才通俗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买的驱动板都会告诉你怎么接.不同驱动不同要求

淘宝上买的,我问客服,他说他也不知道!我买的是绿板L298电机驱动板和天祥电子51单片机开发板!你知道怎么连吗?

网友E:
说你要干什么,怎么干的
大家才可能看看你什么地方干错了,像个教授出考题,大家时间都是有限的

网友C:
感觉你单片机没入门,模拟数字电路看不懂.还是先学学基础吧.
拔苗助长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