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解:电路中的4.7uf/400v的电解电容为什么老化长时间会出...

楼主(2016-08-02):
求解各位大侠:图中的滤波电容4.7uf/400v的电解电容为什么老化长时间会出现鼓包、炸机!初测后灌胶测试都没有问题。但是老化12个小时之后有百分之二的产品出现此电容鼓包炸机现象。

网友A:
电容 鼓包
1 过压
2 过温
3 谐波
找个示波器 监控下电容上的波形 找个万用表温度探头 测试下电容引脚温度
另外 电容要用105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 鼓包
1 过压
2 过温

滤波后的电压是311V伏,按道理400V耐压是足够的,电容是105度的。

网友A:
示波器AC档看看电容上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滤波后的电压是311V伏,按道理400V耐压是足够的,电容是105度的。

有挂过电解的波形吗,
最好还是用500V的吧

网友C(2016-10-25):
买的小厂家的货吧

网友D:
质量不好

网友E:
你这电路怎么看起来这么怪呢?
这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F:
头一次见到这样使用电解电容的,可能孤陋寡闻吧!你这个电路电解不爆才怪,基本上判断都是过压!!

网友F:
电感中有电流变化导致产生自感电压,随后与电源电压一起串联叠加到电解上,但是放电回路却是两个180K的电阻串联,只要电感上的电流稍微变化一下,感应出的电压就会在电解中储存,只要时机合适,电解就会过压的。正确的连法应该是连在二极管的阳极,即电感的输出端

网友G(2016-12-22):
没看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电感中有电流变化导致产生自感电压,随后与电源电压一起串联叠加到电解上,但是放电回路却是两个180K的电阻 ...

单级PFC,改成你说的那样还有PFC吗?
单级PFC里常见的浪涌吸收电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