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麻烦看看图中的用于433MHZ的无线通讯天线,那个好点?

楼主:
麻烦看看图中的用于433MHZ的无线通讯天线,那个好点?图一 只有一根线接到弹簧天线,
图二 有一个地线接到无线模块的地上。
麻烦分析下那个传输距离远点?

网友A(2016-08-03):
这基本无法分析的,对地的导线,也相当于一个电感,加了变好变坏,不一定的。
要看好和坏,看看天线头处的阻抗,最终实际测试发射和接收的信号强度。

网友B:
好的天线该用高频馈线连接,高频馈线是又屏蔽层的,需要接地,但楼主所言的2可是描述不清的。

楼主(2016-10-26):
引用 网友B:
好的天线该用高频馈线连接,高频馈线是又屏蔽层的,需要接地,但楼主所言的2可是描述不清的。 ...

不带屏蔽的线 就是普通的铜丝线。

网友C:
用天分仪测测,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带屏蔽的线 就是普通的铜丝线。

那么“铜丝线”也就成了天线的一部分。

网友D:
如chunyang版主所言,没有实物,看不太明白,猜测图1是monopole结构的弹簧振子,图2是Pifa结构的弹簧振子。
对于433MHz这样的低频,做Pifa天线,除非你的loop要很长,否则效率会很低,而monopole的效率会高很多。
你这个用到了弹簧振子做433天线,猜测可能是小型终端产品,尺寸不会大,所以建议选择图1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