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ET6的GPIO设为输出模式,引脚电压不对

楼主:
我的板子上用的是STM32F103VET6单片机,GPIO设为输出模式,然后在置1,但是用电表量电压,有的板子上是3.3,有的板子上是2.2,还有1.8的(做了多块板子)这是为啥啊,没加上拉电阻。我开了12路ADC通道,用FSMC驱动一个单色的液晶屏。测量的引脚不是这些外设用的引脚。

网友A(2016-08-02):
上电路图

楼主:
这是单片机部分的原理图

网友B:
输出引脚设置成推挽或开漏输出,并内部上拉;

还有可能负载太重了,导致输不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引脚设置成推挽或开漏输出,并内部上拉;

还有可能负载太重了,导致输不出高电平; ...

看来已经用的引脚多了得记得外加上拉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已经用的引脚多了得记得外加上拉啊

不存在一定加上拉的情况。

一定有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存在一定加上拉的情况。

一定有别的问题。

但是问题出在哪不知道怎么去找啊

网友A:
我觉得得先把外围电路跟引脚全断开,一个个查找

网友D:
不信到开发板上试试.

网友E:
IO的模式没有配置对吧,没有配置对肯定不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IO的模式没有配置对吧,没有配置对肯定不统一。

配置检查过了,肯定是对的,不然一开始工作就是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会产生上面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