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控制MOS工作在可变电阻区,疑问

楼主(2016-08-02):
14位的DAC,型号AD5640,控制NMOS工作在可变电阻区,来调整LED的亮度,想请教一下为什么实际测量的电压值跟用Datasheet里面的公式算出来的电压值是不一样的呢?

网友A:
管子个体差异影响很大,好像这样的控制只用在液晶上,普通LED控光还是用PWM比较多,成本也低。

网友B:
dac感觉应该和三极管配,pwm和mos配

网友C:
最好是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有可能震荡.
你的实际输出电压应该在U1.PIN3那里.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个体差异影响很大,好像这样的控制只用在液晶上,普通LED控光还是用PWM比较多,成本也低。 ...

我们这个是电路用在测量治具上的,量不是很多,也不考虑成本,大神能帮忙分析下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c感觉应该和三极管配,pwm和mos配

这个电路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了,以上的疑问就是当初开始测试的时候我就有些不懂,所以今天才发上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有可能震荡.
你的实际输出电压应该在U1.PIN3那里.

你说的实际输出电压是指按Datasheet公式算出来的电压吗?第三张图中“Output voltage(实测值)”是测量的Pin4,明天我测量下Pin3,之前没测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了,以上的疑问就是当初开始测试的时候我就有些不懂, ...

你的电压与计算不符是因为你VFB管脚接的位置,datasheet的计算方式是VFB与VOUT短接

网友D:
看你在文档里画了线,给你直白翻译下吧
P1:(上电复位确保输出为0,)直至写入(新的有效)数据
P17:如果基准(参考)输出驱动外部负载,需要增加缓冲器,(推荐在基准输出引脚和地之间接100nF电容,使之稳定)
P22:0.1uF电容对内部高频信号和地之间提供低阻抗通道,高频信号由内部逻辑开关切换的瞬时电流产生。
多说一句,注意看P9对VFB得到描述,或者理解运放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解决没有?这个不是常用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压与计算不符是因为你VFB管脚接的位置,datasheet的计算方式是VFB与VOUT短接
...

哦,懂了一些,Datasheet中说要让VFB接到VOUT上,可是现在这个图里面没有接,它跟VFB接到VOUT上相比有什么优缺点吗?还是说怎么着都可以?
还有,如果是图中的这种接法能计算出它对应的VOUT的公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在文档里画了线,给你直白翻译下吧
P1:(上电复位确保输出为0,)直至写入(新的有效)数据
P17:如果基准 ...

恩,谢谢大神,划线的是当时看的时候标的,当时也注意了P9的描述,但是没想那么多,^_^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解决没有?这个不是常用的电路

8楼的大神给说了之后,知道原因了,你能贴一个常用的电路不,交流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懂了一些,Datasheet中说要让VFB接到VOUT上,可是现在这个图里面没有接,它跟VFB接到VOUT上相比有什 ...

手册上没有给出VFB到运放负端的电阻值,不好定量计算
设计电路的人把VFB接到了S端,如果LED的电流突然增大,可以调节VOUT,关闭MOS
算是一种保护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8楼的大神给说了之后,知道原因了,你能贴一个常用的电路不,交流一下

很抱歉,没有用过该芯片,我只是针对datasheet翻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没有给出VFB到运放负端的电阻值,不好定量计算
设计电路的人把VFB接到了S端,如果LED的电流突然增 ...

你看的不够仔细,手册里已经给出内部电阻的关系了,等值的2个电阻,所以对同相端信号2倍放大。如果VFB和Vout短接,那输出就是计算公式的值(不带大负载,即同相端电压的2倍)。如果不短接,并且在一定范围内(不超出Vout的输出驱动能力),VFB端的电压是运放同相端的2倍,自动实现恒流。所以这个电路做恒流控制很方便。

网友F:
看DAC的手册,DAC内部运放上的两个电阻应该是25K的。你原理图上的电阻值为1K的R4可以被忽略,所以NMOS管的S极的电压就是DAC输出的电压。

这个电压除以R2的值,就是恒流源的电流值。

建议你在不同的DAC输入值,记录NMOS管的三个极的电压。

至于NMOS管是否工作在可变电阻区(也就是饱和区?),你记录这三个极的电压后,再对照mos的数据手册,是否存在VDS>VGS-VTH,如果是的就是饱和区。

希望你把记录的数据贴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看的不够仔细,手册里已经给出内部电阻的关系了,等值的2个电阻,所以对同相端信号2倍放大。如果VFB和V ...

学习了

网友G:
不知道这种电路能否做成一个较为准确的可变电阻呢?

网友G:
以前做一个电池放电负载测试工装时,也考虑采用控制一个MOS管来实现负载电阻控制,以达到控制放电电流的目的。

可以,关键是采样电阻要用好的,mos管还得做好散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的不够仔细,手册里已经给出内部电阻的关系了,等值的2个电阻,所以对同相端信号2倍放大。如果VFB和V ...

你看的不够仔细,手册里已经给出内部电阻的关系了,等值的2个电阻,所以对同相端信号2倍放大。如果VFB和Vout短接,那输出就是计算公式的值(不带大负载,即同相端电压的2倍)。如果不短接,并且在一定范围内(不超出Vout的输出驱动能力),VFB端的电压是运放同相端的2倍,自动实现恒流。所以这个电路做恒流控制很方便。
有点不懂(蓝色字体部分),VFB和Vout短接的时候输出是同相端的两倍,不短接怎么还是同相端的2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DAC的手册,DAC内部运放上的两个电阻应该是25K的。你原理图上的电阻值为1K的R4可以被忽略,所以NMOS管的S ...

恩,这几天治具一直在用,闲的时候我测一下到时候把数据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这种电路能否做成一个较为准确的可变电阻呢?

不知道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看的不够仔细,手册里已经给出内部电阻的关系了,等值的2个电阻,所以对同相端信号2倍放大。如果VFB和V ...

短接的时候,ADC内部的运放是一个2倍放大的同相比例放大器。

不短接的时候,在你的电路中,它还是同相比例放大器。

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的电压是等值的,自然VFB还是同相端的两倍

谢谢,不用我码字了,看来楼主忘记了“虚短”

网友H:
楼主你好,最近一直在看mos管的东西,有个问题一直很迷糊,看到你的电路就忍不住请教一下: 你是怎么保证mos管工作在可变电阻区的呢,从图上看如果VGS改变 VDG也会变;还有不知道您的电路中mos管的发热怎么样?能交流下么

网友H:
应该不行,mos管受温度影响还是很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看DAC的手册,DAC内部运放上的两个电阻应该是25K的。你原理图上的电阻值为1K的R4可以被忽略,所以NMOS管的S ...

能标示一下阻值在哪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短接的时候,ADC内部的运放是一个2倍放大的同相比例放大器。

不短接的时候,在你的电路中,它还是同相比 ...

刚刚算了一下,确实是,非常感谢,
1.Up=Un=Ui
2.(Un-0)/R=(Ufb-Un)/R
由2得到Ufb=2Un,因此Ufb=2Ui.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最近一直在看mos管的东西,有个问题一直很迷糊,看到你的电路就忍不住请教一下: 你是怎么保证mos ...

1.这个电路是我们现在已经正在用的,没有什么问题,通过改变AD5640的DAC code 是可以实现LED灯亮度的调节的,具体原理还是让别的大神给你讲讲吧,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2.我们这个电路测试的时候没有让电流超过150mA,不怎么发热,因为LED上我们并了一个模拟开关(<150mA),来控制LED的频率,我没有画出来,好吧,再贴一张图。

网友I:
这个电路(DAC部分)
主要是:对R2进行电压采样,
将采样电压与DA设置值进行运算,再输出
当UR2变小时,Uout升高,使MOS沟道阻值变小
当UR2变大时,Uout降低,..........................大
如前面有回贴提到的,这是一个恒流电路,所以.你要测的是,DAC设置不同值,与流经R2的电流值之前的关系,而不是电压

另外不知道你是否是简化电路了,要注意R2的最大压降对Ugs的影响,Ur2过高时,将会造成Ugs不足,
                                                       R2的压降过小时,又会造成DAC的有效使用范围过小,造成DAC浪费.
注意合理选择...即Ur2的电压范围等于DAC可设置的范围,如:Ur2是0~1V,那DAC的运放+极只能是0~1V,1~Vref都是浪费的.

网友F:
to 90houyidai  analog网站 中文版手册

输出放大器
输出缓冲放大器可以在其输出端产生轨到轨电压,输出范
围为0 V至VDD。此输出缓冲放大器的增益为2,从反馈路径
中的50 kΩ电阻分频器网络产生。输出放大器的反相输入可
供用户使用,从而支持远程检测。正常工作时,VFB引脚必
须连接到VOUT。它能驱动连接至GND的一个2 kΩ负载和
1000 pF电容的并联。图22显示了输出放大器的源电流和吸
电流能力。压摆率为1.5 V/μs,¼到¾满量程建立时间为10 μs。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DAC的手册,DAC内部运放上的两个电阻应该是25K的。你原理图上的电阻值为1K的R4可以被忽略,所以NMOS管的S ...

1.以下为我今天测得的数据,LED的亮度刚开始的时候要求是100~5000Lux,图中的R2为1欧姆的时候,LED太亮了,达不到100lux,所以后来就更换成了15欧姆的电阻,我今天用的就是R2=15欧姆的板子来测的,请大神注意一下,
2.我是按照亮度值来得到各个数据的,即先分别设置LED灯的亮度为100lux,500lux,1000lux,然后进行各自的测量
3.还有一点,因为测试的时候LED一直是有频率的,500Hz,一直处于亮灭亮灭的状态中,这个应该对数据没有什么影响。
4.表格1为正常的测试数据,表格2是我拿掉R2后测得的数据(可以不看,纯属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DAC部分)
主要是:对R2进行电压采样,
将采样电压与DA设置值进行运算,再输出

31楼就是原始的电路图,没有简化的。
34楼的数据中,我同时测量的Q2三个脚的电压,Vs就应该也是R2得电压吧,大神帮忙看下数据。

网友I:
你还是先确认好上面PWM(开关的占空比,最好是先100%开通,确认你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还是先确认好上面PWM(开关的占空比,最好是先100%开通,确认你的参数

我今天又测了一次,LED一直是常量的(我拔掉了PWM的那根线),万用表的型号是fluke115c,串联到R2和GND之间,可能电流太小了,只能显示0.000或者0.001,后面的看不到,下面是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还是先确认好上面PWM(开关的占空比,最好是先100%开通,确认你的参数

之后,我就换了一个精度更高的万用表:agilent 34401a,可把它串联进去的时候,原先设置的DAC Code就不行了,原先用fluke115c测的时候,DAC Code=18时,Lux=100,现在要DAC Code=206的时候,才能Lux=100,看下面数据:

网友J:
引用 楼主:
之后,我就换了一个精度更高的万用表:agilent 34401a,可把它串联进去的时候,原先设置的DAC Code就不行 ...

这个高精度电流表串在哪个位置?另外用福禄克万用表测量一下这个高精度电流表的内阻

网友K:
fet工作于线性区  列如电子负载 可参考相关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高精度电流表串在哪个位置?另外用福禄克万用表测量一下这个高精度电流表的内阻 ...

在R2和GND之间的,内阻?这个怎么测啊?是红黑表笔直接放到插孔那里测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fet工作于线性区  列如电子负载 可参考相关电路?

感觉电子负载不是很稳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注意,
1不要管你的照度,与这里分析无关。
2.DATA_CODE     I

好的,我接下来以电流为参考来测。
1.   这个计算是什么意思啊?没看懂,为什么电流除以电流又乘以206呢?
           0.927 / 0.293 * 206 = 651(相差6)
           0.762 / 0.293 * 206 = 535.7   (相差31)
           0.561 / 0.293 * 206 = 394.4 (相差34)
2.我会去掉Q1,U2,C6,但是6位半表是没办法接到R1处的,因为那个板是单独的灯板,拆卸非常不方便,我可以直接把表接到Q1的位置吗?
3.最大电流应该不超过150mA
4.“少用MOS做放大,找人确认一下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I:
1.是计算一下你电路的线性.
2.只要接在D极上面就行
3.R2 = 15ohm; Imax = 150mA    Ur2max = 15 * 0.15 = 2.25V;
   V-max = R / (2R + 1k) * Ur2max 约= 2.25V / 2 = 1.125V 这样看你的Vref应该是1.25V,而不是2.5V了
4.MOS的线性区比较小,我看了一下Ugs与ID的曲线图,0.5V的Ugs对应的是0.01A的ID,描述问题应该是:我少用MOS做放大,你找人确认一下.
  设放大没问题:
  DAC芯片缓冲运放的放大倍数是2,加上你的外接电阻不大,略大于2,(英文不好,看不明是内部是两个总电阻是50K还是两个50K,但是两个相等的电阻)
设:DAC设置值是D, 运放同相端电压是V+,反相端是V-, LED电流是IL,  IR2约=IL

    虚短:V+=V-
    V+ = D / 0x3FFF * 1.25V;
    V-  约= Ur2 / 2 = 15 * IL / 2 = 7.5 * IL       (应该等于  R / (2R + 1K) * Ur2)

    D / 0x3FFF * 1.25 = 7.5 * IL

    IL = D / 0x3FFF * 1.25 / 7.5 = D / 0x3FFF / 6 = D / 98298;

限制: V-max = Ur2max * R / (2R + 1K) 约= Ur2max / 2 = 2.25 / 2 = 1.125V
         V+ <= V-max
        Dmax = 1.125 / 1.25 * 0x3FFF = 14744; (应该比这个更小一些)

上面公式:     D = 206时,      IL = 206 / 98298 = 2. 095mA (R2绝对等于15ohm时)
        各点值: D= 206时,  V+ = D / 0x3FFF * 1.25V = 0.0157512....V
                                         V- = V+
                                         Ur2 = V- * 2 = 0.0157512 * 2 = 0.0315024..V
                                         IL = Ir2 = Urw / 15 = 0.0315024 / 15 = 0.00210016A = 2.10016mA
        但与你测到的相差很远.
       (25K,计算1K影响)   Ur2 = V- * (2R + 1K ) / R = 0.0157512 * 51K / 25K = 0.032132448V
        误差更大
        设你的测试数据是六位半表串在R2处,试计算一下;

                                        实测电流是0.293mA
                                        Ir2 = Ur2 / (R2 + R六) ------R六,六位半表内阻
                                        R六 = Ur2 / Ir2 - R2 = 0.0315024V / 0.000293A - 15ohm = 92.516ohm,
这样一算,还真有些接近了,
所以,你还是:将表接在D极上面测试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又测了一次,LED一直是常量的(我拔掉了PWM的那根线),万用表的型号是fluke115c,串联到R2和GND之 ...

你好
1.没有必要用万用表测电流。从你的电路图来看,直接用mos管的S极电压除以R2的电阻值就可以得到流过LED的电流。
你的R2电阻封装大,功率够,不发热的话,阻值应该受电流的影响可以忽略,就是1欧姆。
接入电流表反而会引起其他问题。

2.从你的表格来看,规律性很明显。你的VFB值与DAC CODE基本是线性的。你可以利用基准电压计算一下,是否正确。

3.从表格中的mos三个极的电压来看VD的电压明显高于VG,明显是饱和区。(哈哈,手册上没有看VTH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1.是计算一下你电路的线性.
2.只要接在D极上面就行
3.R2 = 15ohm; Imax = 150mA    Ur2max = 15 * 0.15 =  ...

3.1关于参考电压,我今天量了一下Pin2(Vrefout)的电压,是2.5V。3.2关于最大电流不超过150mA的原因是,仅仅是因为模拟开关本身不能超过150mA,所以是不是就不能用它来反向计算Vref了,因为用Vref=2.5V也是可以的,跟你32楼说的一样,仅仅是造成了浪费?Datasheet P24的前六种是对应的型号,具体哪一种我就不知道了啊,封装SOT23。
4.的信息量很大啊,还能这样分析,我怎么着都想不到的,我得在琢磨琢磨。
另:今天我去测试了,但是发现LED灯突然不亮了,没有测成,明天会有新的板子和LED灯过来,我会先排查一下原因,然后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
1.没有必要用万用表测电流。从你的电路图来看,直接用mos管的S极电压除以R2的电阻值就可以得到流过LE ...

1.我觉得也是的,Vs的电压除以R2(是15欧姆,不是1欧姆,34楼有说明),就得到了回路的电流。但是用表格中的Vs/R2的时候,可以明显发现跟测得的电流相差很大,不知道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所以还得再测测。2.恩,这个没什么问题
3.我们希望的是MOS管工作在非饱和区啊,那样就可以把它当成个可变电阻来调节LED的亮度了,怎么会是饱和区呢?是我理解错了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1.我觉得也是的,Vs的电压除以R2(是15欧姆,不是1欧姆,34楼有说明),就得到了回路的电流。但是用表格 ...

应该是计算的方法,不应该用电流表测。

至于你讲的电流表实测与计算值差别太大。如果你想深究也可以,你在测电流的时候,是否也同时用其他的万用表检测了电压。应该同时检测电压。另外用示波器检测你的电压测量点波形是否正常,有无振荡。

网友K:
引用 楼主:
感觉电子负载不是很稳定啊

可变电阻    感觉电子负载不是很稳定    可变电阻=不稳定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计算的方法,不应该用电流表测。

至于你讲的电流表实测与计算值差别太大。如果你想深究也可以,你 ...

现在已经没法测量了,设备已经被拉走了,只能等一段时间才能测了,不过我刚开始的疑问已经解决了,由于各位大神的引申,又测了好多东西,长见识了,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变电阻    感觉电子负载不是很稳定    可变电阻=不稳定  ?

不是,我的意思是之前我们的前辈在另外一个项目中做过一个电子负载,但是当时用的时候不稳定,所以我就说可能不稳定。

楼主:
公司不差钱,O(∩_∩)O哈哈~

网友L:
一般用运放做恒流源

网友H:
引用 楼主:
1.我觉得也是的,Vs的电压除以R2(是15欧姆,不是1欧姆,34楼有说明),就得到了回路的电流。但是用表格 ...

我觉得是不同的vgs对应不同的输出特性曲线,只要改变VGS的值,不管mos管工作在哪个区都会改变它的导通电流。你的电路VDS也是在变化的,不过由于电流不大,所以VDS应该变化范围也不大,电路中VDS>>VGS,应该是在恒流区(好多叫法,书上写的是恒流区),不知道你说的饱和区是指什么,我记得三极管中才会有饱和区。

网友M:
挺好的帖子,最近正在琢磨如何实现一个可变电阻的设计,DAC驱动MOS或三极管工作于可变电阻区是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