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大家,关于隔直电容的选取?

楼主(2016-08-02):
关于隔直电容,看网上都是说的选取,主要是频率参数,公式是C=1/(2*π*f*R),我目前是一个交流恒流源,运放供电是正负12V,恒流40mA/1KHZ, 负载为1R。按照这个公式计算,我就要160uf了,因为我需要250V高耐压的电容,所以高耐压体积就很大,所以我要把电容值取小。所以我仿真了一下,按照下图进行仿真的话,那么我电容可以取到最小为1uf,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A:
时间常数RC确定频率,不改R仅动C是不行的。

网友B:
这个问题还真够你困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常数RC确定频率,不改R仅动C是不行的。

R是我的负载,我不能去动负载。

网友C:
驱动源是恒流源,假如是理想恒流源的话(这个情况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无论C多大都不会影响频率特性,输出电压永远都是IR。
现实中的恒流源,那就要考虑两点:1、这个恒流源的等效电阻R多大?计算转折频率时就要将其计算在内(对于楼主的问题而已,是R+R2而不是R2)。2、这个恒流源的输出电压范围是多大?如果输出电压超出了其范围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也就是说C1的容量太小是不能保证恒流源的输出特性的。

网友D:
楼主的电源是10V峰值,在负载中的电流是45mA。由此可以计算出该隔直电容容抗,进而计算电容两端电压和负载电阻两端电压。楼主看看哪个电压更大。

网友C:
认识误区:计算RC耦合电路的转折频率只考虑负载电阻而不考虑源电阻。
现实中,当源电阻远小于负载电阻时,我们把驱动源作为电压源考虑。这时候忽略源电阻来计算转折频率误差不大,这是允许的。若不是这种情况这样计算的误差会比较大。对于驱动源是恒流源的情况,由于源电阻远远大于负载电阻,还是这样计算,其结果将会变得没有任何意义。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源是恒流源,假如是理想恒流源的话(这个情况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无论C多大都不会影响频率特性,输出 ...

恒流源的等效电阻目前不知道,只知道运放的开环输出阻抗1KHZ时是10R,恒流源的输出电压是12V,大神,能帮忙指导下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恒流源的等效电阻目前不知道,只知道运放的开环输出阻抗1KHZ时是10R,恒流源的输出电压是12V,大神,能帮 ...

实测比较靠谱。要估算的话怎么也要知道具体的电路和参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