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认识这个元件的吗?高手请指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8-07):
见过一些日本的板上有,砸一个看看就知道了啊.

网友B:
热敏电阻?

网友:
滤波电容吧。

网友C:
三脚滤波电容吧

网友D:
是声表面滤波器吧

网友E:
样子像声表,估计是电容。 用电桥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F:
三角滤波电容,某宝搜搜吧

楼主(2016-10-22):
引用 网友F:
三角滤波电容,某宝搜搜吧

谢谢!

网友G:
应该是穿心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