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C33063A升压芯片电路问题

楼主(2016-08-02):
使用两个MOS管组成开关,将7.2V电压升压24V输出,使用的是MC33063A芯片,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只要开关打开,芯片一会儿就冒烟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这是原理图。

网友A:
负载电流多大?

楼主:
有时电感还会有爆炸声

网友A:
电感只会在过流下会烧。
D1要用肖特基,在对照规格书看下电路周边器件参数

网友B:
VCC连个电容都没有

网友C:
输出电流多大?算出输入电流是不是大于1.5A了(规格书写的开关电流1.5A),电流本来就要留余量,以防止芯片太烫

网友D:
有可能电感饱和,导致34063过流烧毁。提高频率或者加大电感

楼主:
电感L1我用的是CD43的封装,是不是应该换个大一点封装的功率电感,提升过电流的的能力啊?

楼主:
现在是Q9场效应管冒烟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弄得电流过大的,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E:
用这个软件试下,你也可以换个IC,为了省成本用34063吗?

楼主(2017-01-04):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我增大了电感的封装,用CD54的就可以了,之前电感的确是过流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我增大了电感的封装,用CD54的就可以了,之前电感的确是过流了。 ...

似乎仍然太小。。。。。。

网友F:
34063需要用体积很大的电感才行。。。。。。。。一般来说

网友G(2018-07-19):
你这个线路,设置Q9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能可控切断升压输出吧。
为了这个目的,你可以只切换芯片的VCC端,这个电流比直接串联在输入回路要小的多。
一个简单的小功率PNP管就可以搞定,哪怕输出控制电压不够,最多也是加一个NPN,和你现在2个MOS管用法相似就可以了。你这样,Q9还要承受全部工作电流,会损失效率,得不偿失了。那种小的贴片电感,用这很悬的,因为线圈耐压很低的,而你升压到24V,电压已经不算低了,如果功率不需要太大,那种工字型贴片到是可以用。

楼主(2018-09-18):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教!